想請問市售哪幾款~電源測試器~ 推薦

楼主(2012-03-24):
各位大大請教一下 最近小弟想買壹台 電源測試器 ~ 不知道有沒有推薦比較好的測試器?
目前有查了幾台
1.蛇吞象 電源判官
2.X-PRO 電源測試霸
3.iCute 西華 POWER TEST 電源測試器
小弟個人覺得 ~X-PRO 電源測試霸 好像還不錯
不知道各位大大 還是有提他的建議 或是 其他牌子的電源測試器推薦
麻煩大大的意見 謝謝

网友:
電源測試器,我覺得可以不用買那種東西,因為其實可能也只是加個負載而已!
如真的想試電源供應器最省錢的方法,就是加水泥電阻,或是電腦的,開機使用高功率下,用三用電表量他電壓起伏壓降,起伏越低越好,加負載電壓肯定會下降的,穩定性差異,比較差的電源供應器起伏會比較大,所以容易導致不穩定,所以是試電源穩定性!
如果是為求方便的話到也沒差
給您一個狼大以前的網址
參考下
http://www.pcdvd.com.tw/showthread.php?t=676289

其實買哪家應該都差不了多少
西華的您想買的看起來是像這種吧
http://buy.yahoo.com.tw/gdsale/gdsale.asp?gdid=2399299
已經做成1台了!
廠牌的話我是沒特別意見! 看看有沒其他人有意見的! 或是其實可以自己挑,挑便宜且適用的就可!

网友: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0%E6%B8%AC%E8%A9%A6

站內的文章,電源測試器是比較簡便的測試法
站內前輩有人說過,如果測出的數據是好的,上機不一定是OK的,
因為這樣的負載是很輕的,要再接上更重的負載才能判定是好壞
但是如果測出的數據是壞的,那POWER肯定是壞的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的意見  因為小弟最近在練習修電源供應器  所以想知道修好的電源供應器是否 正常 穩定 ,我也是先用電錶測量各個腳位電壓值 ,想說 市面上 方便測試的測試器 哪款較優,謝謝各位大大的意見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的意見  因為小弟最近在練習修電源供應器  所以想知道修好的電源供應器是否 正常 穩定 ,我也是 ...

歡迎新手加入~從進來到現在,我差不多修了近二十台 PSU,我有一台傳統、一台數位的測試器: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7167446817
http://buy.yahoo.com.tw/gdsale/gdsale.asp?gdid=2399299

然後再自備一顆隨便可以動的硬碟(負載),或是汽車大燈燈泡即可。初階維修不用太好啦。

网友:
我維修POWER沒用到測試器,修畢直接上機測量電壓變化就知道POWER穩不穩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