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勁風90馬桶.

楼主(2012-03-24):
請問要如何拆勁風90的馬桶?
要把下圖上面兩顆螺絲拆掉嗎?
除了這三顆雨衣下內裡還有兩顆螺絲,不曉得還有哪裡要注意的?

排氣管上的電瓶是否也要拆下才拿得起馬桶,想檢查一下進氣岐管.

网友A:
下面借你的圖改一下
我畫的地方的反面..有的車種會有螺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借你的圖改一下
我畫的地方的反面..有的車種會有螺絲

好的,請問要拆到外殼才能把馬桶拿起來嗎?

网友B:
請問
你有把馬桶內襯拿起來看嗎?
有些下面也有螺絲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請問要拆到外殼才能把馬桶拿起來嗎?

電瓶和外殼都拆會比較好拿不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
你有把馬桶內襯拿起來看嗎?
有些下面也有螺絲

有的,下面有兩顆沒錯.

网友:
這是SYM 風50的拆法,基本上都差不多

网友:
太強了,連馬桶圖都有

楼主(2012-05-01):
前幾天把機車拆開換了些零件,耗油及熄火的原因果然是進氣歧管斷裂,

油表指針故障也換了汽油浮筒.

空氣濾清器軟管接縫處橡膠老化無法密合,漏氣造成油門催不動..

上面除了進氣岐管給車行換過當了冤大頭其餘部分都是自行處理,

看老闆拆過下次就會自己換了,花錢學經驗...

网友:
進氣歧管很少會斷裂,大多是裂條縫,因為直的部分是鋁合金,只有一小段彎的才是橡膠,要省錢可以擦乾淨後用AB膠補

您的車滿特別的,一般空氣濾清器大多在CVT上方,CVT前方的大多是CVT冷卻進汽濾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