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傳統電視開機會有雜聲(求救)

楼主(2012-03-24):
TOSHIBA
開機起來就會有煞煞的聲音出來
這是電視機哪裡有問題呢???

网友:
高壓部分不是壞了就是受潮嚴重,要花錢了

网友A:
不是高帽子漏電或FOCUS線漏電    是不是剛開機畫面模糊? 熱機就好了? 那就是管座壞了

不然就是雙語版空焊(有有嗡嗡聲)

网友:
請確定聲音是從何而來!
畫面會模糊嗎?
熱機了會好了嗎?
電視機後方的散熱孔會傳出燒焦味嗎?(高壓漏電)
如果是電視機後方如瓦斯漏氣的聲音=高壓漏電...老電視了,漏電的機會大(論壇中有文可參考)
如果是從喇叭發出聲音=聲音偏頻(中周內的電容變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高帽子漏電或FOCUS線漏電    是不是剛開機畫面模糊? 熱機就好了? 那就是管座壞了

不然就是雙語版空焊( ...

先感謝三位大大的回答!
今天把電視機殼拆起來看了..
原來是連接高帽子的線漏電了......好恐怖耶 有火說 還有ㄆ一ㄚˋ ㄆ一ㄚˋ ㄆ一ㄚˋ的聲音
剛爬文了...是不是把擦頭拔掉電視關機 然後 使用三用電表 碳棒先接地 然後另一支碳棒接高冒去放電
放玩電之後塗上高壓絕緣油就OK了呢???
請教高壓絕緣油 要去哪地方才買的到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感謝三位大大的回答!
今天把電視機殼拆起來看了..
原來是連接高帽子的線漏電了......好恐怖耶 有火說  ...

電子材料店有賣,買小瓶裝(大概幾克而已,差不多白花油容量)很便宜!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先感謝三位大大的回答!
今天把電視機殼拆起來看了..
原來是連接高帽子的線漏電了......好恐怖耶 有火說  ...

個人感覺似忽高壓膠效果較好!
不過先用酒精清潔高壓帽附近.....才是重點!(包括高壓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個人感覺似忽高壓膠效果較好!
不過先用酒精清潔高壓帽附近.....才是重點!(包括高壓線) ...

謝謝嚕 受益良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個人感覺似忽高壓膠效果較好!
不過先用酒精清潔高壓帽附近.....才是重點!(包括高壓線) ...

我用酒精擦過高壓帽的吸盤那地方跟連接到高壓帽的線
在來用絕緣油塗上去 可是 開機後還是一樣會漏電ㄟ 只是有變的比較小
涂很厚很厚上去也是都還會漏電說... 這還有救嗎???
剛剛被電了一下n_137|

网友:
換高壓帽  要拆時記得先放電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酒精擦過高壓帽的吸盤那地方跟連接到高壓帽的線
在來用絕緣油塗上去 可是 開機後還是一樣會漏電ㄟ 只 ...

不哭~不哭~多電幾次就習慣了!
請試試這位大大的做法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E9%AB%98%E5%A3%93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哭~不哭~多電幾次就習慣了!
請試試這位大大的做法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 ...

這文太讚了~
感謝大大n_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