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鐵捲門煞車皮維修記

楼主(2012-03-24):
鐵鐵捲門打開時到上面會有時無法卡住會下滑,如有車及人進出會很危險,

經上網查詢資料,

初步判斷因該是煞出皮被磨損, 要換來令片.

詢問廠商說換換整個馬達, 費用不低, 經過上往尋找是否相關資訊 ,

網友有用過軟木皮裝過可用 ,經過評估就先來維修看看,不可以在來換馬達

拆下煞出盤及電磁開關 .在裝上軟木皮

在裝上去,測試成功, 為確認安全品質,3周在檢查煞車皮有無脫落, 都很正常

又賺到一筆 Money ,(沒發就是賺到的拉)

鐵捲門有安全考量,維修請小心 ,此篇為分享心得用

网友:
原來鐵捲門馬達有煞車皮,第一次看到,謝謝分享:):)

网友A:
用軟木皮真厲害
請問哪買的
形狀是用整張刻出來的嗎

网友:
我家的原廠就是軟木皮說,不過原廠的厚度用了十來年後約為0.7CM左右

网友B:
可不可以改碟煞?

网友:
通常煞車皮直接找廠商來換
因為使用原廠零件比較安心
自行diy請注意升降時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軟木皮真厲害
請問哪買的
形狀是用整張刻出來的嗎

我是去書局買的軟木皮, 但需使用強力膠貼上且密合,才能確保安全性, 最好是換原廠煞車盤,
因為找不到備品, 所以用此招, 但出入時會平時都會待已開好在進出.
ps: 因我家鐵門平時都是關的,只有車輛進出才會上升,所以安全性的問題會降低,
       如鐵門會常開建議要換新的喔

网友:
我記得可以單換煞車皮啊.如果你自己可以diy應該不貴才對.

网友(2012-05-05):
這真的是猛原來軟木墊也可以不過我怕久了龜裂破損打滑鐵捲門會不會直接掉下來阿

网友:
這本來就可以換煞車片,廠商就你換整個馬達,有點騙外行人的感覺

网友:
痞酷裡有說不完的真相,但可惜管大廈公共事務的主委們都不上這版,所以平民都被欺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不可以改碟煞?

我也想改碟煞

可是油壓系統不好做啊!!!

网友:
我家那台 買 不到  煞車皮~..CC  耐力300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