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各位大大 喇叭繼電器問題

楼主(2012-03-24):
我的音響喇叭保護器故障
繼電器的線圈開路.可是原本繼電器電壓48V
我手邊直有24V的,那有辦法改成48V可用的

网友A:
要知道你原來的48V的Relay的啟動電流是多少.
還有24V的Relay啟動電流是多少?
再用電阻降壓,意思就是讓24V的Relay,只流過其本身可以接受的電流.
R = (48V - 24V) / I
I = 24V的啟動電流.

假設24V的Relay的啟動電流大於48V的Relay的啟動電流,那麼前面的電阻R就需要再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知道你原來的48V的Relay的啟動電流是多少.
還有24V的Relay啟動電流是多少?
再用電阻降壓,意思就是讓24V的 ...

原來的48V的Relay的啟動電流無法的之
線圈已燒毀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來的48V的Relay的啟動電流無法的之
線圈已燒毀

量一下原線圈接點是DC還是AC 48V,若是DC 48V,直接用電阻檔量24V繼電器線圈阻值,串一同阻值電阻即可(電阻分壓定律),電阻瓦數先用2w。(因為不知電流)
2W 是估計電流 0.03A x 24V x 2倍安全系數= 0.72W x 2 = 1.44W
依過去經驗DC繼電器電壓愈高,電流愈小. 12V 用過多是 0.03A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一下原線圈接點是DC還是AC 48V,若是DC 48V,直接用電阻檔量24V繼電器線圈阻值,配一同阻值電阻即可( ...

如果我用兩個24V繼電器串聯
可行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我用兩個24V繼電器串聯
可行嗎?

我有補充資料,再去看一下,用2顆串聯也是可以,但是成本高了些。

网友:
Relay有分3種不同的電流狀態,啟動,工作與保持.
例如一個工作電流約為60mA的Relay,其啟動電流約90幾mA,保持電流約30mA,為了讓Relay能夠啟動,所以最好能提供有100mA的電流.

你可以測試24V Relay的工作電流I_work,則Relay所需電流 I = I_work x (1.5+0.1)
0.1就是最少的電流餘裕,可以多一些沒關係.

网友C:
繼電器上面應該有文字印刷吧?看得出品牌、型號就可查出它的 Datasheet,再不然就串一顆24V, 5W 或 6W 的 Zener diode 比較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繼電器上面應該有文字印刷吧?看得出品牌、型號就可查出它的 Datasheet,再不然就串一顆24V, 5W 或 6W 的 Z ...

繼電器的外殻已嚴重燒毀
無法看出

网友:
一般音響喇叭保護的RELAY最常用的是12V和24V,您這音響是大傢伙?

不太建議串聯使用!

网友:
48V繼電器市售應買得到,只是外型是否相符是個問題
不知您的的擴大機是什麼型號?

http://www.100y.com.tw/Product/67457.htm
http://www.100y.com.tw/product/36746.htm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q%BE%B9+48v&t=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補充資料,再去看一下,用2顆串聯也是可以,但是成本高了些。

slimboy大
我2顆串聯Relay啟動會跳動

网友B:
引用 楼主:
slimboy大
我2顆串聯Relay啟動會跳動

會跳動跟串聯relay無關,順著線圈電源找出最近的那顆不良的電解電容,把其換掉,因relay線圈是48V,所以此電容耐壓會是在63V以上才對。
不過我一直懷疑您搞錯relay規格,48v很可能是指觸點耐壓DC 48V / AC 250V,線圈電壓可能是 DC12V or 24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會跳動跟串聯relay無關,順著線圈電源找出最近的那顆不良的電解電容,把其換掉,因relay線圈是48V,所以 ...

有換掉47u100V電容
我有測量線圈電壓約32v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換掉47u100V電容
我有測量線圈電壓約32v

直接用電阻檔量24V繼電器線圈阻值,串1/2線圈阻值電阻即可(電阻分壓定律),電阻瓦數先用2w。(因為不知電流)
2W 是估計電流 0.03A x 16V x 2倍安全系數= 0.48W x 2 = 0.96W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幫助
目前用24V繼電串器串1W電阻
可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幫助
目前用24V繼電串器串1W電阻
可用

串1W電阻請手摸一下是否會發熱?小心會燒斷。

网友:
建議你把我在2#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6927&pid=461128與7#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6927&pid=461147所寫的再看一看,計算出電阻.

而W = V x I ,使用的W值最好為計算值的4倍以上,這樣就安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1W電阻請手摸一下是否會發熱?小心會燒斷。

串1W電阻
手摸溫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