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東元液晶電視TL3285TM有聲無影簡易故障排除參考:
火..

楼主(2012-03-24):
東元液晶電視TL3285TM有聲無影簡易故障排除參考:
今日主角:TL3285TM
故障情形:有聲無影
這台是同行的,聽說有請公司換過電源板,換了之後背光只有閃一下,以為還有其他故障?就報了天價!後來轉~轉~轉~轉到小的這裡來,猜想會不會是帶到故障品去修故障機?
直接殺到電源部份,上電後發現有一顆紅燈閃呀~閃呀~好像在暗示什麼!不過沒有故障代碼也是無路用!
先按照標示做一下該做的功課,量了一下標示電壓跟實際有點出入?正反面看一看好像沒有軟的可以撿!
忽然間腦子靈光一閃,發現這裡應該是高溫區,怎麼會有兩個小容量高耐壓的油桶存放在這裡???順勢拆下量一下,賓果~中獎了,可是沒有450V耐壓電容先用350V充數試看看!
喔!~亮了~紅燈也不在亮起閃爍了~
趕緊殺到材料行再敗兩個回來換上,再量一下標示電壓跟實際電壓一樣有出入,這可能是標示錯誤吧!
幸運的一台,熱機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版上諸位先進發文
讓我們這些新手學習
感謝

网友:
又是電容搞鬼,恭喜大大完美演出

网友:
高溫區!!這內傷看不出來~~~

网友:
恭喜完修  太軟了

网友:
恭喜滷大完修,電源板有看到電容,就先撿查電容就對了!

网友A:
恭喜完修~~好眼熟的機板
我看這台怎麼跟大同V32MABF的內料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好眼熟的機板
我看這台怎麼跟大同V32MABF的內料一樣

是的大同血統,剛看到的時候還以為標籤貼錯!

网友:
Proview唯冠電源,LCD,TV 用料差退貨多,怪不德會破產

Proview唯冠正跟蘋果公司爭奪iPad商標權
http://finance.sina.com.hk/news/34670/3/1/4724975/1.html

网友:
我給大仔~
威望加10~

网友:
高手
無外傷,也能修出來

网友:
哇賽,修也要也了解工作區的分別,利害的的大大,學起來

网友:
公司現在維修技術  真的沒有我們外面專業維修的厲害

都換版 但她們不會查修基板

常接到這種機器

恭喜板大減到特軟的

网友(2012-04-25):
恭喜完修~

楼主:
謝謝各位~這是來這裡的好處,挖舊文也讓小的修好很多台~

网友:
高壓油桶這形容詞還真貼切,恭喜完修~

网友B:
高溫區,電解液乾的快,是這樣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溫區,電解液乾的快,是這樣媽??

有可能~

网友:
眼力 經驗 有差  LUCKY!!恭喜!!

网友(2012-06-08):
感謝分享~讓我用同一招修好電視~

网友:
感謝分響n_115|

网友C:
大大的靈光一閃省了好多時間.學起來.那2顆電容好像有點禿

网友:
感謝您的提示,受用了!

网友:
又多吸收了一些經驗,感謝大大無私奉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大的靈光一閃省了好多時間.學起來.那2顆電容好像有點禿

沒凸~
角度光線問題~

网友D(2012-08-13):
多謝前輩  那天我也依樣畫葫蘆  修好了  但有個困擾  畫面下面好像太寬   超出可視範圍
所以有些字幕就只剩一半  不知這部分是在哪裡調整
我訂了遙控器  所以還在等遙控器是否可以調整    多謝各位

网友:
這個真的就要靠經驗累積了,非一般人就能查覺的出來的,恭喜完修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多謝前輩  那天我也依樣畫葫蘆  修好了  但有個困擾  畫面下面好像太寬   超出可視範圍
所以有些字幕就只剩 ...

看看有沒有SCREEN SET如果有可以去設定看看,之前碰過一台也是這樣調一下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看有沒有SCREEN SET如果有可以去設定看看,之前碰過一台也是這樣調一下就OK了 ...

不過說也奇怪  手動部分完全沒有這個的設定可修改  我也很納悶

所想看下搖控是否可以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多謝前輩  那天我也依樣畫葫蘆  修好了  但有個困擾  畫面下面好像太寬   超出可視範圍
所以有些字幕就只剩 ...

顯示模式按按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顯示模式按按看~~~

感謝各位板大的幫忙  問題已解決   今天收到遙控器  果然上面有一個畫面比例的設定
本機的設定的部份沒有  所以只能使用遙控器
也是調整的問題

网友:
恭喜完修 謝謝分享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