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驗分享:18B20 讀取異常

楼主(2012-03-24):
近日做的 LCM240128 時鐘溫度計經常出現 溫度顯示為零或是亂跳的現象,後來想了一想會不會是 "中断太頻繁了",於是把中断的時間提高10倍,問題居然解決了!!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
// static unsigned char countdis;
static unsigned int TMnum,TPnum,TSnum;//
static unsigned char count;// int
TH0=(65536-20000)/256;                  //重新赋值 2ms
TL0=(65536-20000)%256;      //

count++;
if(count>25)        //大致300ms READ Ds1302
   {
    count=0;
    ReadTimeFlag=1; //读标志位置1
        mv_count++;// 計數器作為換字的速度

65536-2000 改成 65536-20000
count>250 改成 25

网友:
一般溫度的變化不會很快,如果顯示部份擷取資料太快,就會把內在的變化過程"全都露"了...看光光,然後就看起來亂亂的.

一般溫度是大約0.3S(300mS)就差不多了,跟你現在的好像一樣.

你有興趣的話,可以玩玩轉速計 ... 你猜猜看顯示資料多久變換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