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VR330開機過電無畫面

楼主(2012-03-25):
各位大大好:
小弟剛入手一台msi VR330開機過電無畫面,電源按開後只有CPU風扇會跑,檢查過機版無任何燒毀痕跡,使用檢測卡顯示"請檢查CPU電源電路",BIOS電池測量過有2.8V,請教各位大大該從哪個方向下手去修?謝謝

网友A:
NF-G6100-N-A2   NG囉!換掉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NF-G6100-N-A2   NG囉!換掉就好

感謝阿水大大,我再試試看,成功了再回復!

楼主:
經更換阿水大大建議之NF-G6100-N-A2   已經完修,謝謝

网友:
恭喜完修,但是你的帖子有錯字
CUP電源電路? 更改一下錯字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經更換阿水大大建議之NF-G6100-N-A2   已經完修,謝謝

厲害~大家都有返修台啊~

网友:
老通病 顯卡晶片 掛了  時開有畫面 有時開無畫面 也是晶片 掛點 更換改良版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