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PS/2 轉 usb 利用 !!

楼主(2012-03-25):
以前買 USB 的滑鼠 , 都會送 的 轉換裝置 !!!

最近覺得 USB port 有點不夠用 , 但又不想花錢買 HUB !!

於是把腦筋動到了這裡 , 將原來被 usb 滑鼠佔用的 PORT 釋放 !!

原以為這個東西沒啥鳥用 , 現在試了一下果真有用 !!

這下子可以把原本空著的 PS/2 port 給用上了 !!

又可以多出一個 usb port 真爽 !!!

网友:
> 以前買 USB 的滑鼠 , 都會送 的 轉換裝置
> 試了一下果真有用
那是因為你的滑鼠有做 USB PS/2 雙模式 才能用
這種有做 USB PS/2 雙模式的滑鼠就會送轉換裝置
通常滑鼠如果有 USB PS/2 兩種型號時,內部硬體是一樣的,也就是雙模式

网友A:
這轉換並不是每個滑鼠都適用,根據測試比較新的都可以,比較舊的晶片有的不支援!
還有一種不是用送的是內部有晶片的,可以1個USB轉2個PS2,我沒使用過,那種不知有沒有比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轉換並不是每個滑鼠都適用,根據測試比較新的都可以,比較舊的晶片有的不支援!
還有一種不是用送的是內部 ...

這是 ps/2 轉 usb 的 (滑鼠專用)

不是 usb 轉 ps/2 的 , 這種的我也有 !!

確實可以用沒問題 !!!

Ps/2 轉 usb 是否每一種滑鼠都能用 !!

我倒沒有試過 !!

請站內的大大們 , 如果有的話可以試試 !!

p.s 安裝這個裝置 , 必須把電腦關機 , 裝好後再開機才行 !!!

网友B:
必須滑鼠控制器支援USB\PS2模式廠商包裝才會送你這個USB轉換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必須滑鼠控制器支援USB\PS2模式廠商包裝才會送你這個USB轉換頭...

我家裡有三四個 , 就隨手拿來用 !!

試的結果是可行的 !!!

等一下拿別的 USB 滑鼠試看看 !!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家裡有三四個 , 就隨手拿來用 !!

試的結果是可行的 !!!

這我起先也不知道,後來有次朋友跟我借轉接頭去
卻不能用,換我的鼠就可以。於是拆開看了晶片型
號回家研究發現控制晶片有差,如果不支援PS2模式
插上去也不能用.......

大多數廠商都會使用支援兩種模式的晶片,早年才有
細分USB\PS2..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我起先也不知道,後來有次朋友跟我借轉接頭去
卻不能用,換我的鼠就可以。於是拆開看了晶片型
號回家研 ...

我記得以前有測過 , 不過當時是電腦沒有 USB PORT

所以異想天開 , 想說有一個 USB 滑鼠是否可裝上沒有 USB PORT 的電腦 !!

記得我當時實驗的結果是 , 沒有 USB PORT 的電腦 , 是不能這樣使用的 !!!

用一台有 USB PORT 的 , 裝上這轉換裝置可以正常使用 !!!

但用在沒有 USB PORT 的電腦是不行的 !!!

不曉得當初實驗結果是否正確 ???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記得以前有測過 , 不過當時是電腦沒有 USB PORT

所以異想天開 , 想說有一個 USB 滑鼠是否可裝上沒有  ...

轉接頭只是單純的腳位轉換而已....主要是滑鼠控制晶片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記得以前有測過 , 不過當時是電腦沒有 USB PORT

所以異想天開 , 想說有一個 USB 滑鼠是否可裝上沒有  ...

跟電腦有沒有USB PORT無關,關鍵在於滑鼠有沒有支援雙模式。

至於插在PS2必須重開機,這是因為PS2介面沒支援PnP,必須重開機才抓得到,
插單PS2介面滑鼠或KEYBOARD也是一樣。

网友:
我以為插上去能用就好了...沒想到還有雙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電腦有沒有USB PORT無關,關鍵在於滑鼠有沒有支援雙模式。

至於插在PS2必須重開機,這是因為PS2介面沒 ...

我終於想起來了 !! 這無關電腦沒錯 !! 是我記錯了 !!

我講的應該是早期的 COM 滑鼠 轉 pS/2 才對 !!!

如果電腦沒有 Ps/2 的滑鼠 port 則用 PS/2 轉 COM 滑鼠 是不行的 !!

或許跟 usb 這個原因一樣 !!

不過網路上好像有看過號稱救星的 , 保證可以 !!!

到底真相為何現在也不可考了 !!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終於想起來了 !! 這無關電腦沒錯 !! 是我記錯了 !!

我講的應該是早期的 COM 滑鼠 轉 pS/2 才對 !!!

一切都只關乎周邊(滑鼠)是否雙介面設計,
跟電腦無關.......

就像一條網路線分兩條使用,網路上也很多人在賣8pin分接頭,
都號稱可以讓兩台電腦上網,但沒經過一番改裝是做不到的:
http://bbs.pigoo.com/thread-32561-1-1.html

网友D:
這一種只能用滑鼠插ps2鍵盤也不能用
之前要用鍵盤不行,這理面有晶片和電路嗎
還是存跳線???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一種只能用滑鼠插ps2鍵盤也不能用
之前要用鍵盤不行,這理面有晶片和電路嗎
還是存跳線??? ...

櫻上幾位大大說的很清楚了 !!

應該跟你的滑鼠使用的晶片有關 !!!

网友:
感謝大大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