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這顆零件如何識別?(確認其他異常,另發新帖討論)

楼主(2012-03-25):
故障的 IBM R52,症狀為無法觸發開機,爬文有提到這個位置的電容可以檢查看看,但小弟才疏學淺,看不懂這顆電容規格,有請各位大大指導!

看不懂的零件

看不懂的零件

网友:
鉭質電容, 量一下它2端是否短路.

网友:
待機電壓正常嗎?
這片板子不開機的狀況下會有幾組電壓固定出來的

网友:
NEC/TOKIN

NE for NeoCapacitor
AE8  --->  10V 150uf

楼主:
小弟本身非專業維修,但有朋友棄修的故障機,都會被我要來練修,但真是連入門的本事都沒有。
這台筆電原本朋友要丟資源回收,小弟要來試試,入手曾誤插 19V,然後再插回正常 16V 後,居然正常開機,進 XP 後所有功能正常,關開機數次都 OK,但還給朋友後又說不能開機了,所以又回來手上。
這台機子還沒拆機,ayu大說的待機電壓是指 3V、5V嗎? 小弟不才,只知道量電感端電壓和開關端電壓,再來就一點頭緒也沒有,下次再 PO 上電路板照片請高手指點下手處。

楼主:
謝謝 duncan 大的資料,這種資料 Google 也沒輒!

网友:
你是不是 16V 變壓器有問題..會不會變壓器內暴電容..

楼主:
RE: 請教這顆零件如何識別?(確認其他問題,已發新帖)

確認是 MAX1901E 啟動後的電壓有問題,已針對新項目另起新帖,謝謝。

网友:
正常電池端也會有電壓
開機後再量是否消失就可確定主機板電源問題

网友:
換一個不就知道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