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盟 POWER 420W 零件詢問 ST-420BKV-03F (以修復

楼主(2012-03-25):
黑黑的 看不出來多少 測量562

有沒有一樣的人有這台 ~可以照張 那邊的照片~我有看其他的電阻顏色
還有那隻 燒的黑黑的 顏色

目前有~+5VBS. 上電 就保護 低壓的 都沒問體
TL494 還沒換

感覺PS223 不保.......
看這顆好像有通病

TL494 故障

494 付近 10uf 勝 3uf
更換全板的小電容

感謝 playart 大大送的 power 420w 還有775 cpu

网友A:
好玩嗎下次有空再來

网友B:
還有那隻 燒的黑黑的電阻 下落勒?   繼續用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還有那隻 燒的黑黑的電阻 下落勒?   繼續用嗎?

爬舊文資料 ~有找到的560歐姆~ 跟黑黑的一樣 ~我有給他換新的電阻..
黑成那樣 也沒壞..

网友:
七盟我拆過數十顆,圖三那部份,和編號R21電阻,老是喜歡燒焦。
拆下量測電阻值不變…明顯是功率不足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玩嗎下次有空再來

P 大 那2台也都是軟的 ~P大眼光好~
一台爆電容 BENQ那台是通病 5707*2*9024*1 加補焊 按鍵

网友:
我也是黑掉那個電阻
好像PS223還沒有壞
但是不知道有什麼方法改善n_096|

楼主:
我只知道全部電容都換新 最好~..
因為其他的 粉多地方~ 小電容 10UF 的 都只剩下 3UF左右 ...乾脆 全板都換

那顆560的 我是更換 W大一點.

网友:
感謝大大~剛好我手邊也一顆一模一樣~
     C15  10UF 50V  剩0.8UF
     C22  10UF 50V  剩4.7UF
     C55  10UF 50V  剩2.9UF
     黑掉的560R 看不清幾號~線路走到驅動變壓器那
   560R 1/32W 改成 1/4W
    黑掉的22R衰減電壓值~線路走到 IC TL494
                                                 IC PS233
    22R 1/32W改成1W 挑高空間(浮起來)

     IC TL494故障~C55過低~擊穿IC內部迴路

   搞三天有一點硬~以完修~開機OK~n_072|

网友:
PS233 更正 PS223~正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