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懷特西屋White-Westinghouse SP-4001MT液晶電視維修實例

楼主(2012-03-25):
這台40吋液晶電視有待機電源指示燈紅燈,按電源鍵無法啟動。

電視型號
電源板電解質電容老化故障-->全板更新日系電容(*14顆),背板銲點重點式補銲。
大電筒流膿斷腳陣亡了。
A/D板
雙擊式高壓板
面板型號
T-CON型號
內部合照
背部照
視訊盒
測試畫面

网友:
還是軟柿子好吃!!!

网友:
的確軟的好吃,恭喜完修!
那片 AD 板好眼熟,有看過三種機型都用這片。

网友:
恭喜完修
又是電容搞怪

网友:
真的是電容搞鬼,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Wet大是在暗示.這台維修費5000.

网友:
大電容也壞,算是比較少見的! 不過那電容牌子應該叫豐賓(CapXon),常常暴電容都看的到他的蹤影,品質可見不怎麼好! 台製電容好像就是壽命短了點! 恭喜您修好了!

网友:
一次兩顆大電容!!少見........
恭喜完修~

网友A(2012-05-09):
W大
冒昧的請問一下,你修的這一台SP-4001MT,A/D板上的VGA.DVI信號接頭有作用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W大
冒昧的請問一下,你修的這一台SP-4001MT,A/D板上的VGA.DVI信號接頭有作用嗎?     ...

有啊!!!都測試過沒有問題~~~

你遇到有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啊!!!都測試過沒有問題~~~

你遇到有問題?

是ㄚ
高壓和電源都正常.a/d板高壓on/off信號開機幾秒就沒了,想說是不是視訊盒壞了,沒信號跳待機,
接vga和dvi狀況也一樣,看到a/d板上接頭附近少了一堆零件,才問w大

网友A:
W大
請問一下這一台SP-4001MT,開機會出現AUTO ADJUST 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W大
請問一下這一台SP-4001MT,開機會出現AUTO ADJUST 嗎?

1.不會.
2.我看了你的帖子,強烈建議把OSD按鍵全部換新,應該就會好了.
3.A/D板也建議用酒精或去漬油全板雙面清洗後,再用吹風機熱風吹乾.

网友:
報告w大 無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