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這顆零件是 ic ?電晶體?

楼主(2012-03-25):
板子上標示表示是 ic ,但形狀是電晶體,有大大知道嗎?

网友A:
那似是可程式電晶體。
這裡有Datasheet,您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似是可程式電晶體。
這裡有Datasheet,您參考。

雖然搞不懂,還是感謝!

网友:
依照 2# 資料  (別被少見零件嚇到   就是PJT       一般電子電路中 比 SCR 更少見)
加上 這兩張圖  你就知道了
PJT
SCR

若是買不到
參考上圖等效電路   用 2SC945 / 2SA733  即可

网友:
也有可能是  DDTA144
有好幾種包裝size  以SOT23當代表
FYR

网友:
有許多前輩幫你找出資料來了,你可以修看看,希望能看到好消息。

楼主:
各大大我決定冒著“煙火重現”,隨便找一顆 NPN 換上去﹝推動 RELAY 驅動更大的電晶體,應限制不大,猜的﹞結果【BINGO】竟被我『塞到了』,完修→熱機中‧‧‧,肛溫啊!前輩們n_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