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W9Q5開機白屏

楼主(2012-03-25):
請問BENQ Q9W5 開機白屏,未顯示BENQ開機畫面,D-SUB未接時螢幕變黑,接入訊號又白屏。

tc-con fuse正常,T-CON之5V、3.5V和1.8V電壓正常(5V稍低為4.98V,3.3V為3.28V)

AD板已換新,問題仍在,請問該查哪裡?

网友:
P+I 修的沒?
照片~~

网友:
tc-con IC-NG@@
小弟猜測!!
請有經驗的大大講解..

网友:
白屏,首先要考慮的是薄膜電晶體(TFT)是否有開啟,
在T-CON板中就是由VGH擔任TFT的開啟電壓.

网友:
查vgh  vgl   vcom電壓是否正常:)

网友:
T-CON保險先查一下!!

楼主:
P+I板及AD板均換成新品後,仍是白屏。
應為T-CON板問題,FUSE沒斷,3.3V和1.8V電壓正常,板子上有V1~V?標示點,但不知其正常電壓是多少?

楼主:
VGH,VGL,VCOM電壓各式多少?量測位置?

楼主:
附上T-CON板相片檔,請各位先進指教一二:)

771.83 KB, 下載次數: 128

网友:
T-CON保險好的,就檢查供電的MOS及電容,排線也要查喔!!  另AD的訊號有無進T-CON也要查!! 一般我遇到的白屏多是供電不正常居多,再來是訊號或接觸不良,這些都查過無效,可能T-CON晶片掛了!!

网友:
有時屏線也會搞鬼(尤其軟排屏線),建議一起檢查或換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