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大同電視殘影色彩問題

楼主(2012-03-25):
這台電視買了就怪怪的
只有特地幾台會有這樣殘影
可是偶而又正常

已找過大同公司來看過他們說是信號的問題
找第四台業者來說沒問題是電視的問題

請益各位大大可以幫小弟指點迷津嗎?

网友A:
我家也有大同37吋的 ~他的正頭跟你很像~
我家的是~他的視訊合接觸不良...給你參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也有大同37吋的 ~他的正頭跟你很像~
我家的是~他的視訊合接觸不良...給你參考看看~

所以要怎麼解決了  小弟比較不才><

网友: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跟我一樣的大同  它有外接視訊盒 因為大同維修人員來
也是 把起來插上去 很多遍 就好囉 ~但是半年後又發生~
之後我直接拆起來 拿酒精~嚓接點 就好囉~我在想可能是接點氧化~

楼主:
還是無解沒人知道嗎= =
拜託幫忙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還是無解沒人知道嗎= =
拜託幫忙一下

樓主…不是不幫您…而是您這台電視的問題,有許多的可能性,包括:
1…面板不良 ……可能性高
2…T-con 不良…可能性高
3…主板不良……可能性低
所以…在沒實機測試前,不太有確定性 !
而且…以上無論是那一項故障,都要專業人員才能維修 !

楼主:
我只是想知道是電視問題還信號
好叫人來用
兩邊都互推皮球不知道怎麼辦= =

网友:
接一下dvd不就知道了
如果一樣
會不會是T-con 的gamma晶片不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是想知道是電視問題還信號
好叫人來用
兩邊都互推皮球不知道怎麼辦= = ...

樓主…您試一下…
1…用另一種信號輸入看畫面是否也是如此
2…將電視信號接"分配器"後,再接到電視查看是否正常…是不是信號過強 !
一般而言…殘影問題是電視故障…當然也有可能例外(只是我還沒遇過) !

网友:
接收訊號部份壞的可能性很低,利用外加訊號來檢查這箇可能性。
主機ad板上的電容可能有問題?可以檢查看看。

网友:
sequence ic failed.
t-c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