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普騰除濕機會結霜問題

楼主(2012-03-25):
請教各位先進M,家中有台 普騰除濕機 HD8810B, 因 開動一段時間會在散熱網開始結霜,
送修簡測無廠商要修,請問這種問題有解嗎 ??  謝謝

网友:
濾網髒 : 拆下清洗

風扇不轉,無風吹出 : 馬達不良更換馬達

漏冷媒 : 冷排會有2~3根銅管結霜,其餘銅管無霜無結露,須送修費用大約1500上下

化霜系統不良 : 天氣熱時正常,於冬天長時間使用時冷排整片結霜,且出風量變小,化霜感溫器不良或基板不
                           良(感溫器不良的機率比較大)

网友:
看到照片了,是漏冷媒

楼主:
謝謝各位先進的回覆, 並確認以下item
1. 風扇正長可運轉
2. 濾網 是乾淨的
3. 並檢查 滷兄  所提供的地方
開機大約 2 分鐘就開始結灀
如是漏冷媒, 一般冷氣行會幫忙修嗎 ??
3Q

网友:
我猜會吧?....要補漏、充冷媒...

网友:
看到這台除書機!!
就想到  我媽不知道把他送給別人  還是拿去賣掉!!
別人送給我   我都沒沒試過   就莫名其妙不見了!!
送給人到是還好....要是拿去回收....
我又不是不修理...只是一直沒時間去分屍!!
別人送我的玩具...就這樣被我媽給.......

网友:
趁還現在沒真正到天氣很熱的時候
趕快去找冷氣行看看師傅願不願意幫你抓漏補冷媒
如果等到天氣熱了,他們都很忙時...就更不想接這CASE了!

网友:
如果 送修費用大約1500上下 那就買台新的吧 或買台中古的

也可以 網路上找找 殺肉機 零件機  $500 內或許 可買到 中古 壓縮機 + 冷排 + 熱排 (但要同型的比較好移植)

网友:
這種情況.....漏冷媒的機率有點小耶....
毛細管阻塞的情況比較大......

沒有廠商要修~~原因很簡單..
一台大約5K左右就可以買到了

而且冷媒系統的維修光是工錢至少都1.2K以上
再加上冷媒至少都會再加5百左右
若確定毛細管阻塞...再換一條毛細管會再加200~400左右吧

通常~~就算你想修...專門維修的..也不一定會幫你修...
這情況毛細管阻塞還好~~要是真的漏冷媒還是在不好處理的地方~~
那一切都是做白工......
畢竟你的照片上...看不出有漏冷媒的地方

毛細管會阻塞...只要確定你機器有倒放...就一定會

楼主:
謝謝各為先進提供的資訊, 因整體考量不維修,拿來當另一台的備料用,  還是謝謝大家

网友:
在這裡的人,就是因為捨不得丟,超惜福的心,最後家裡都多了好多同款備用機,好羨慕住戶地下室有規畫儲藏空間給住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