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FP547異常(已解決)

楼主(2012-03-25):
上次關閉顯示器電源以後
下次開起變異常
電源燈不亮 無畫面

网友A:
拆日開後優先檢查,最好直接換新
1. 電解電容有無異狀
2. 按鍵以M歐姆檔量是否漏電,一顆漏電就會鎖住其他按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拆日開後優先檢查,最好直接換新
1. 電解電容有無異狀
2. 按鍵以M歐姆檔量是否漏電,一顆漏電就會鎖住其他 ...

按鍵以M歐姆檔量

請問若是正常應該要多少以下比較好呢?
剛剛量了一顆4P的按鍵,用20K檔量為6歐姆...算正常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鍵以M歐姆檔量

請問若是正常應該要多少以下比較好呢?

正常應該要多少以下 > 未按下時要500K以上 (5V下漏電流10uF)
按下去時要在100歐姆以下。
不管如何已拆開時,直接換新,免得日後返修。

楼主:
剛剛量過以後 貌似 有兩顆4P按鍵故障
(按下時 餅沒有接通)

楼主:
該說我人品優良媽
剛剛重新測試了2科故障4P按鍵  突然變正常= =
後來插電測試以後 正常....

网友:
這種有可能是空焊,也有可能是迴光返照,長久之計還是要找出真正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