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瑞軒液晶電視如何進入工廠模式?

楼主(2012-03-25):
這台狀況是所有功能都正常,唯獨無法上下選台《遙控器、面板CH+、CH-按鍵》,工廠模式內是否有鎖鍵或是那邊有問題呢?

网友A:
請查修, 主機板/ 旁邊的 " 按鍵PCB/電路小板",,,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查修, 主機板/ 旁邊的 " 按鍵PCB/電路小板",,, ~~~

我把按鍵全部換新的了,原問題未解決,又產生新問題,開機後只剩 ON/OFF 按鈕有效,其他都要等約 2 分鐘才有效,怎麼會有這麼奇怪的問題,頭大了!

楼主:
進度報告:補圖

進度報告:
標示處此兩顆原220uf/16v須等約2分鐘,換10uf/16v約等25秒,換更小時
卻更久,按鍵使用矩陣掃描方式,怎麼會有這種模式呢?怪了!
矩陣掃描方式一般不是用提升電阻嗎?若用電容大概應是用0.1uf做雜訊處理,看來真的是活到老學到老。
更頭大的還是怎麼只有上下選台不正常,沒道理ㄚ!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進度報告:
標示處此兩顆原220uf/16v須等約2分鐘,換10uf/16v約等25秒,換更小時
卻更久,按鍵使用矩陣掃描 ...

您有主機公版?  換公版試試,,,,,, 按鍵小板先不要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有主機公版?  換公版試試,,,,,, 按鍵小板先不要換...~~~~~

公板未再進貨,這是按鍵小板線路圖,按鍵都換新的也測試過,應該不是這個吧!因為連遙控器也一樣的狀況,其圖中應是屬於《階梯電位差方式 》,應是正常吧!只是一個電阻不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公板未再進貨,這是按鍵小板線路圖,按鍵都換新的也測試過,應該不是這個吧!因為連遙控器也一樣的狀況, ...

那是接收器的阻值 ,  您紅外線接收器有換掉 ?  ~~~~~
(從接收器到主板的線路pin頭),用電表量一下 ,  有無跟主板接觸不良 ......

网友A:
如果經濟許可, 留一塊萬用公版, 在身邊,,,, 快速離清問題點, 很方便......
(還有贈送一個, " 遙控器 "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經濟許可, 留一塊萬用公版, 在身邊,,,, 快速離清問題點, 很方便......
(還有贈送一個, " 遙控器 " , )~ ...

公板啊!是沒問題啦!只是剛好庫存出清,郎克有問數位電視可用嗎?現在就暫緩庫存,因為家數少、價格高,大賣場7k有找﹝32吋﹞,回收+維修沒什麼利潤,維修多一點郎克就不修了,現在已被同行逼到牆角了。
扯遠了!有從主板的pin頭量測,波形、電壓都正常,接觸不良應是排除,現在問題是所有功能都正常,只有按
CH+、CH- 沒反應【電視按鍵與遙控器上按鍵】,很不符合邏輯ㄚ,所以應該是工模可能有鎖鍵設定﹝猜的﹞,因為無步啊。

网友B:
進osd選單重置.再重新搜台.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進osd選單重置.再重新搜台.試看看!

lcd85311230 大,這已試過了喔!謝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公板啊!是沒問題啦!只是剛好庫存出清,郎克有問數位電視可用嗎?現在就暫緩庫存,因為家數少、價格高, ...

這是 " 昆哥" , 提供的 幾種進入工模的方法,,, 您試一下, 看看哪一種 可以進入,,,,,,,,,
http://bbs.pigoo.com/thread-27094-1-1.html
" 祝 您 好 運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 " 昆哥" , 提供的 幾種進入工模的方法,,, 您試一下, 看看哪一種 可以進入,,,,,,,,,
http://bbs.pig ...

這個去年已爬文過了,阿陸牌的我也試過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個去年已爬文過了,阿陸牌的我也試過

大哥,,,,,,,, 小弟才殊學淺 ,,,, 由於您的機子, 不知型號,,, ( 最後小弟只有一個建議 ,  主板等待按鍵, 遙控回路晶片附近 , 全部補焊一遍吧 !!!!!! ~~~~~~~~

您的焊工 ,  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 小弟才殊學淺 ,,,, 由於您的機子, 不知型號,,, ( 最後小弟只有一個建議 ,  主板等待按鍵,  ...

大仔:不知型號嗎?我傳的圖片上就有啦!看妹看花了眼喔!
另外焊工還好,補焊嗎?我可是全板補焊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仔:不知型號嗎?我傳的圖片上就有啦!看妹看花了眼喔!
另外焊工還好,補焊嗎?我可是全板補 ...

大哥,,,,,  瑞軒 GV42L  ,,,,, 我有看到了~~~~~

http://vizio.service@amtran.com.tw   " 去這兒!!!  留言吧 !!!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仔:不知型號嗎?我傳的圖片上就有啦!看妹看花了眼喔!
另外焊工還好,補焊嗎?我可是全板補 ...

看妹看花了眼喔!

" 對呀!!! " , 去 wish 大, 的部落格看了一下 " 阿 妹 ㄚ"  , 太美了
您要不要, 也去 " 養眼 一下"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  瑞軒 GV42L  ,,,,, 我有看到了~~~~~

http://vizio.service@amtran.com.tw   " 去 ...

大仔: " 去這兒!!!  留言吧 !!! "確定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妹看花了眼喔!

" 對呀!!! " , 去 wish 大, 的部落格看了一下 " 阿 妹 ㄚ"  , 太美了

大仔:我也好想去" 養眼 一下"但以前鼻血快流乾了,我怕會受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仔: " 去這兒!!!  留言吧 !!! "確定嗎?

大哥,,,,, " 一妹兒去這兒 !!! "

電子郵件信箱:contact@amtran.com.tw   留言吧 !!! ~~~~~~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仔:我也好想去" 養眼 一下"但以前鼻血快流乾了,我怕會受不了~~~~~~~~~~~~~~ ...

大哥,,,,, 趁 wish 大不在, 我傳上來, 給您瞇一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