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P 設定雙螢幕如何取消 !!<已解決>

楼主(2012-03-26):
因為設了雙螢幕 , 結果沒辦法看到主螢幕內容 !!

所以沒辦法從  顯示 內容  裡 改 !!!

各位有什麼辨法 可回復原來的單一螢幕呢 ??

网友A:
1. 你按Reset,再重新開機.
2. 再按F8進入安全模式.
3. 如果順利,就進入顯示內容的設定值去改.
4. 若無法成功,先關機,試著把主機板的電池拔掉,再裝回去,再重新開機.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你按Reset,再重新開機.
2. 再按F8進入安全模式.
3. 如果順利,就進入顯示內容的設定值去改.

大大這麼晚了還沒睡啊 !!

我用過安全模式 , 但是進入後並沒辦法 , 看到有雙螢幕設定的畫面 !!

所以無從改起 !!!

這個跟主板有關係嗎 ??? 我的是 內顯 可設 TV or LCD 輸出 !!

我設定 為 CRT+TV 等其他的設定 , 但是一樣都沒辦法看到主螢幕 !!

進入 win_xp  後 , 還是只能看到副螢幕而已 !!

不知有沒有人能夠直接改 資源檔 設回原設定 !!!

网友A:
1. 同樣按F8,選擇"使用上次的良好設定開機"選項,看看能否正常.
2. 不然你進入裝置管理員,把監視器驅動程式解除安裝,然後再重新開機.
3. 在安全模式,也是可以把監視器驅動程式解除安裝,然後再重新開機.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同樣按F8,選擇"使用上次的良好設定開機"選項,看看能否正常.
2. 不然你進入裝置管理員,把監視器驅動程式 ...

哈 !! ~~ 哈 !!  你說的跟我想的一樣 !!

我都做過了 !! 但是都沒辦法 !!

不過我剛剛已經解除了 !!

用了一個很笨的方法 !!

首先點 桌面  選 內容 !! 這時後 顯示 內容 其實是已經開啟 (只是在主畫面我看不到)

再來 按 Alt+空白鍵  在按 Enter 這時候就可以移動這個視窗 !!

把它移到 副螢幕 就可以看到了 !!

然後就可正常操作了 !!

謝謝你回覆 !!

网友:
我的也是設定雙螢幕,但是只裝一台,你說的那個移動功能,我以前就常看到,但是沒有試過,剛剛把它試了一下,原來是利用鍵盤的方向鍵移動使用中的視窗.

不過解除安裝,照理說應該有效才對啊,不知是不是因為沒有關機的關係.
正常在安全模式下,解除安裝後,關機,再開機時,系統若要安裝驅動程式,其狀態應該是全新的才對.

网友B:
還有一招喔...
先不裝第二個螢幕的線再開機,(<=強制單螢幕)
就能設定囉,
微調完再插線重開機,
調整到雙螢幕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還有一招喔...
先不裝第二個螢幕的線再開機,(

我一開始是用單螢幕 , 結果就是畫面只有看到桌面 (應該是副螢幕)

後來接了電視 , 但電視並無影像輸出 !!!

不過開機時是有畫面從電視上輸出 !!

進入 Win_XP 後 , 畫面就剩桌面了 !!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一開始是用單螢幕 , 結果就是畫面只有看到桌面 (應該是副螢幕)

後來接了電視 , 但電視並無影像輸出 !! ...

在桌面空白處按滑鼠右鍵,點內容,調整到基本的800*600
恢復後重開機,再重設到最佳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桌面空白處按滑鼠右鍵,點內容,調整到基本的800*600
恢復後重開機,再重設到最佳化 ...

我這樣說你可能不是很清楚 !!

問題就是當你設定成雙螢幕時 !!

其實是把原本的螢幕延伸 !! (螢幕右 為主螢幕畫面 , 左為  副螢幕畫面 )

這時候你的螢幕上只能看到桌面  , 而你點 桌面進內容 , 你並無法看見  因為那個 顯示 畫面 是出現在

在主畫面上 ,  所以你沒辦法操作 , 但事實上是有出現 , 只是在螢幕最右邊 (超過可視範圍)  !!

网友D(2012-06-21):
是你設定錯誤~
你將第2個營幕設定為主營幕
所以會這樣~
在重設定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你設定錯誤~
你將第2個營幕設定為主營幕
所以會這樣~

重點是你現在看不到螢幕上的顯示 , 那你要如何重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