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求助!TT 1200W 0133RU正常関機后無法起故障求助!

楼主(2012-03-26):
由於近期維修自用的TT0133RU電源來到痞酷受益良多,這個電源正常関機后無法開機,其他使用正常。陸陸續續折騰了一個多月。每次滿以爲能解決問題,但是每次都是以失敗告終。現在是黔驢技窮求大大們指點迷津。
TT 1200W 0133RU電源故障表現為接通市電時,第一次啓動可以正常啓動,但是正常関機以後就無法啓動,狀態為CPU風扇轉一下斷電。必需斷開市電幾秒等主板電源指示燈熄滅再啓動又能啓動。在正常啓動時輸出各個電壓都正常3.26V 4.98V 11.89V 11.96V -11.6v 待機為5.21V電腦連續運行10多個小時無問題。
該電源是2個600W電源拼為1200W,調整輸出負載平衡無效果。
於是開殼檢查未發現異常所有電容完好,檢查A組保護IC PS229第一腳PGI電壓為1.18V 對比B組PS229第一腳PGI電壓為1.25V,懷疑是IC不良,於是將A組和B組的PS229相互調換故障依舊。於是將A組PGI綫路上各個元件拆下檢查未發現異常。爲了保險起見將綫路裏的貼片電容換了和其他2個電阻一起裝回,情況有所好轉。開機再関機能正常啓動了,測PGI電壓還是在1.18V左右。但是如果帶負載一段時間再関機就無法開機了。
於是懷疑是有電容變質。檢查PFC主電容是日立400V390UF,拆下實測為360UF左右買紅寶石同規格電容換了。后級輸出全為日化電容,全部用相同規格日係電容換了故障依舊。再將市電輸入整流橋、主场效应管20N60C3及12V肖特基整流管拆下檢查未發現問題。
用電源檢測器監測第一次啓動各組電壓及正常PG顯示250MS,未斷開市電再次啓動電源監測器上顯示各組電壓正常但是PG顯示999MS。偶爾正5V電壓顯示LL,用表測正5v電壓輸出為3.2V。是典型的APM7073 DC-DC轉換電路。於是又將+5VDC-DC版上APM2509N APM2506N及濾波電容換之故障依舊。
請大家幫忙研究下,我是第一次修理電源,是不是維修思路從一開始就不對呢?還因該從那些方面去考慮,請大大們不吝賜教!

楼主:
再補充點IC 的PDF

請幫忙分析下

网友A:
看您拆焊的地方,pad都掉光了,建議您先清查線路,該通的地方都要通才行,注意一下上下板線路貫孔有無導通。

网友B:
請針對板上電阻(不用拆下)用電阻檔確認阻值,絕對不能高於元件標示。
若大於元件標示,一定是不良品。這可加快您維修速度。
電阻不良 >>> 阻值一定變大

网友C:
請先查5VSB部分~空載狀況下~
PS-NO 先不要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先查5VSB部分~空載狀況下~
PS-NO 先不要短路

空載沒問題,正常啓動時帶負載運行10多小時也沒問題.就是関機以後無法開機.必須斷開市電才能再次啓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您拆焊的地方,pad都掉光了,建議您先清查線路,該通的地方都要通才行,注意一下上下板線路貫孔有無導通 ...

呵呵,確實有很多焊盤搞坏了。主電容被拆裝了不知道多少遍,因是雙層電路板焊盤已經損壞造成主電容背板虛焊。燒了2個貼片驅動管。所以對焊盤問題處理已經相當小心。現在是換完上述所說的那些元件。該電源問題還是依舊。也就是沒動之前的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針對板上電阻(不用拆下)用電阻檔確認阻值,絕對不能高於元件標示。
若大於元件標示,一定是不良品。這 ...

感謝S大給出的檢測寶貴經驗。這個電源煩就煩在主板+6片小板全為雙面板。且元件排列密度很高。因待機+5V有正常且能正常工作。所以原來的主思路一直是在低壓部分。低壓部分4片小板都被拆的坏了幾個焊盤。這類情況會不會是前級問題呢?我前級只查過主電容、主場效應管。感覺好像是功率變小的故障。

网友D:
CM6800G  16V電壓來源??

以往觀察CM6800的電壓控制
110V-->主電容150V ----> 5Vsb =5V ---> voltage monitor IC power Vcc
(PG接地)--->PG訊號 pull high---->低壓側 控制光耦合IC pull high---->高壓側 光耦合IC有電壓
--->CM6800 vcc (12~17V ) --->主電容 380V ---->+12V +5V +3V.....

可以觀察 fail時  高壓側 光耦合IC 電壓變化  及 主電容 380V 是否正常
會不會光耦合IC異常  or CM6800G 板上 SMD電容不良  造成380V供電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CM6800G  16V電壓來源??

以往觀察CM6800的電壓控制

谢谢D大又帮忙指导,220V输入待机状态时电压为320V。正常启动时2个主电容上标准380V。
一个网友送了我一个同型号的电源。他的电源是因水冷系统漏水进入电源无法启动。今天到手检查了下只是高压部分A组部分坏了几个贴片1P、2F三级管、4148二极管,主场效应管、主电容都完好无损。如直接将我电源上的元件移到他那电源上因该就可以修复收工。我本来就是拿这个电源来练手,于是继续捣鼓我自己这个电源,将其电源上小板逐步换上我的电源包括5Vsb板,换1片试一下机,到目前只有3.3v DC-DC板没换了。故障还以依旧。于是继续换变压器,主场效应管、低压整流管在散热片上的元件都换完了。故障还是依旧。在线测量大板上各个贴片原件数值基本相同。只是我的电源上的数值普遍略为偏低点。
目前感觉我这个电源故障确切故障是低压部分电容有余电话电源就起不来,因该是保护IC PS229 保护(特别是将所有低压部分滤波电容更换以后更加明显)。正常关机如果等低压部分电容余电放尽就可以可正常启动。我这业余水平实在是想不通是什么原因。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D大又帮忙指导,220V输入待机状态时电压为320V。正常启动时2个主电容上标准380V。
一个网友送了我一 ...

你說的這個現象 ,  確實很像保護動怍 !! (通常需要將主電源關閉 , 等待一段時間)

所以你可以朝這方面去找 !!!

當你無法正常起動時 , 去測一下 PS229 的各個腳位電壓 !!

或許你可以找到問題點 !!

p.S : 由 PGI 電路延伸下去找吧 !!  還有 電路上的 電解小電容 全部 換新 !!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說的這個現象 ,  確實很像保護動怍 !! (通常需要將主電源關閉 , 等待一段時間)

所以你可以朝這方面去 ...

PGI控制IC ps229所有电路均在一片小板上,该板已替换过了在所以说因该故障点不在保护电路。只是需说明的是该电源是2个600W独立电源拼在一起的1200W电源(只是初级共IME和整流桥,其他PWM及 MOSFET管包括次级保护IC全部独立),2个电源输出的都是12V电压,其中一个DC-DC+5v, 另一个DC-DC +3.3V.其中有个问题就是在状态不正常的情况时+12V正常,有时5v输出仅为3.2v。+5V DC-DC电路也为单独小仅3个脚12V输入、地、+5V输出,上面有图片。在+5V DC-DC板检查没发现问题,并换过板故障还是一样。

楼主:
在收到网友送的电源蓝色PCB,我自己的是绿色PCB。蓝色PCB版本号比绿色高一个版本。走线及元件一样。区别就是小板的走线蓝色的铜箔比绿色的要粗一些,颜色不同。以前因能第一次能正常启动,且前级电压及每次都能启动一下.所以思路一直是在输出功率不足这方面.前级只是用替换了PWM板、主MOSFET管和电容这个几个影响功率的主要元件.排除这几个元件故障后前级就没仔细查,重点放在次级输出和保护电路.但是一直未发现实质问题。
这次在深人静的时候发现该电源只要通电主MOSFET管就有高频声,不管属否在启动状态。即将检查重点转向前级,检查大板上变压器附近振荡电容,发现一个标注.22J63的金属电容严重漏电,测量容量不稳定。

更换后高频声消失。我没有各位先进所用的假负载,只有用几个汽车12v100/90W大灯灯泡焊在12V输出端做负载测试。PG信号不稳定现象消失很稳定,但是断开负载接上电脑主板还是故障依旧,第一次能启动,再启动就不行了。而且情况还严重了。断电也不能启动。必须等半个小时才能再启动。
后来发现,CPU12V供电线接地段经断了3分之2。将该线重焊接上PC主板,正常启动。测试2天不再出现关机后无法起动。因该算完修了。

网友:
恭喜完修~技術上多一層累積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