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ECO TC2993FM 有斯斯聲

楼主(2012-03-26):
各位大大~下圖中有兩個元件請教

1.圖一 : 之前有PO文請教大大們,音量無法記憶原因,請問是否跟此 IC 有關,有抄下型號請幫我確認一下是否為此
        顆 IC  ~~ 感謝

2.圖二 : 為此次主題 有斯斯聲,利用管子聽音找出的,不知此顆元件有斯斯聲是正常的嗎???另此顆元件是變壓
        器嗎??? ~~感謝

3. 以上兩個問題請教高手們~~THANKS!

网友A:
1:是記憶IC
2. : 一般switch式電源變壓器有異音,現注意b+有無異常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是記憶IC
2. : 一般switch式電源變壓器有異音,現注意b+有無異常升高。

阿資大大~~
                   1.請教 b+ 是什麼???? ~感謝~
           2.今日去電子材料行買了一顆記憶  ic 但型號非原型號的,換上新的 ic 後開機螢幕上下拉長了,重新
             內碼設定 v size 後 ok ,請問這樣是正常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