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E TO SATA轉接卡 IDE轉SATA 雙向轉換卡 -><已OK感恩>

楼主(2012-03-26):
IDE TO SATA轉接卡 IDE轉SATA 雙向轉換卡 --->請問有人使用過嗎?請指點一下?最近老主機板p4掛點了,現在的主機板都是SATA介

面...兩科IDE 硬碟還能用說?線上看露天...有人說可以支援光碟機..又有人說不行...看了霧霎...到底那個可以@@" ..感恩唷.

是否有支援.大於1TB..IDE硬碟..IDE燒錄機...兼開機呢?

网友:
我幫我朋友裝過500G 也可以裝XP
他是SATA 轉IDE 我記得價錢大概是18X左右
但是我確定光碟機就沒辦法用了

楼主:
喔喔...3Q...瞭解......有人標名...可以..有的又說不行..處於不明狀態...

网友:
引用 楼主:
喔喔...3Q...瞭解......有人標名...可以..有的又說不行..處於不明狀態...

我買兩個,都可以用在光碟機
用在硬碟,只有發生…不能休眠的狀況,其它良好!
但只用在 500gb 以下的硬碟過

建議,直接問賣家吧!

网友:
有買過89的,硬碟跟光碟機都可以用,不過在某些主板上卻又不能。。猜測應該跟主板有差吧

网友:
IDE轉SATA或是SATA轉IDE,設計不一樣,晶片不一樣,所以適用性也不一樣,買的時候要先問賣家。

网友:
我買過很多片(都是不同的),最後發現大概只有伽利略 這家的 比較好用....分享給你

楼主:
感謝以上大大分享....

网友:
小弟以前也有幫朋友換硬碟買過
當時有很 "辛苦" 的經驗
到順X3C買了一片最便宜的A牌(IDE <-> SATA雙向轉換器)
結果不相容又往上換了一個牌子
(PS.主要是換晶片,小弟猜是和主機板BIOS不相容造成無法辨識)
結果還是不行...就這樣換到第三個牌子(價錢由100左右暴增到快500)
換到服務人員隱約告知沒辦法一直這樣換下去(小弟也不好意思一直拆人家新品)
結論是終於換到一個可以順利偵測到500G硬碟的轉換卡
所以如果可以...建議是現場安裝測試OK再付錢購買
以免來回奔波之苦...Orz

另外...小弟用這類產品發現
IDE 轉 SATA時
最好將IDE裝置JUMPER(跳帽)設定為MASTER(有些硬碟標示DS光碟機為MA)
千萬別設成SLAVE(光碟機為SL)或是Cable Select(均為CS)
不然有些轉換卡就是會抓不到裝置
目前轉過硬碟和光碟機均可以使用

网友:
我店是賣伽利略的雙向轉卡,可用到1TB再大沒試過,光碟也OK,如大大要用,建議可以買伽利略的,以我們銷售端來說,賣了那麼多感覺就伽利略比較好用......

楼主:
買了兩塊轉接卡...目前試出來都可以抓到光碟機跟硬碟...開機功能的話..等新主板到再試試..

网友A:
IDE harddisk jumper 設定為 master 應該沒問題的,正常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IDE harddisk jumper 設定為 master 應該沒問題的,正常可用

我試出來是....光碟機是需要..MAster ..才抓的到...IDE 硬碟是...WD...設成MASTER 好像不行抓到..真怪.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試出來是....光碟機是需要..MAster ..才抓的到...IDE 硬碟是...WD...設成MASTER 好像不行抓到..真怪.:s ...

harddisk jumper 不能設定為 master + slave, 要設定為master only,應該正常可用

网友:
我也試過替同事的舊P4 1.8G的老機加IDE <-> SATA的卡~本人自己也有另一品牌~最後發現.....就算晶片兼容性攪定了~硬碟容量也會因為主板太老而不支援大容量硬碟
所以,最後就換了獨立的sata pci卡攪定~一般這些卡自身也有bios來控制~不會受主板bios的年代限制支援的硬碟大小~這個會比用IDE <-> SATA的轉接卡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