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電源產生負電壓的原理, 不明白」的帖子

楼主(2012-03-26):
這個圖, 實驗是做出來了, 負電壓也量得到, 但是看完他的解釋, 還是不理解
http://www.next.gr/power-supplie ... r-supply-l7891.html

scottwang 給了很好的參考指引, 然後算是明白了
http://moss2007.shinmin.tc.edu.t ... 87%B36%E7%AF%80.pdf

网友:
你知道其實555不只可以產生''脈衝''還可以產生''方波嗎''?只要用雙5V,其接法就與一般的用法一樣,但輸出一端接在第三腳,另一端接中線(地線),就能夠產生方波。
意思是,555可以放出正半波,也可放出一個負半波。

實驗時在輸出端加上一個1K電阻:當第三腳On時,電流流向22uF-D1-GND,這時22uF充飽;第三腳off時22uF放電,電流從GND-1K-D2-22uF流回555。
On時:
off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