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拆拆拆~

楼主(2012-03-27):
本業不是電子方面的我來說,拿烙鐵實在是非常"憨慢"(電焊、氣焊、乙炔都ok,烙鐵就不行)
今天趁著早下班,把用了幾年的動物牌拆了,練練功n_041|
苦主
戰利品(從高壓拆到低壓,還剩一半)
而且每次看版上諸位先進,發文教導如何找故障點
看歸看,沒實際去做去測量,也是一知半解
以前師傅說
學技術,看是一半,做是一半
不動手,永遠只會一半~
拆下來的零件要修浩鑫這顆psu
電壓量都正常,就是不開機,目視也沒有什麼故障點....

网友A:
零件機應是待宰狀態,待修機才有可能全拆,而且這兩組之間有血統關連嗎?(有共用的零件嗎?)
全拆前需要測試及分析修理方向.才能訓練分析故障.
不然每次都是全拆,還能學到甚麼?

网友:
下次再發一個.."我裝我裝我裝裝裝"

网友:
接下來...我丟我丟我丟丟丟.....然後是

我撿我撿我撿撿撿......繼續...我修我休我修修修.....

痞酷無間道..

网友B:
你拆的有夠 [工夫] ~~

那個電壓都正常 不能開機 ???

電壓指的是 power 所有的電壓嗎 ???

有包括 P.G 的電壓嗎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拆的有夠 [工夫] ~~

那個電壓都正常 不能開機 ???

用psu test看電壓有(vsb 4.9v)
電表量也都有(vsb 5v),包括pg
準系統用苦主去開就ok,用它就不行
190mm*80mm*40mm空間內塞滿零件
不常拆零件,不先練一下怎麼行

网友C:
拆除大隊長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件機應是待宰狀態,待修機才有可能全拆,而且這兩組之間有血統關連嗎?(有共用的零件嗎?)
全拆前需要測試及 ...

被宰的是正常機 只是年事已高
零件有可通用部份
為了不在找故障點時弄壞待修機
只好先備點料應付 順便練練拆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除大隊長嗎???

拆除小兵才對
拆房子 拆機器也有是有技術的
要練才行n_086|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psu test看電壓有(vsb 4.9v)
電表量也都有(vsb 5v),包括pg
準系統用苦主去開就ok,用它就不行

接上負載測比較準 !!

我上次也有一台 , 空機開都很正常 !!

接上去就開不了 !!

上機測試 電壓 都不足 所以也無 p.g !!

网友D:
用350W修250W !?
250W要修的話我會去挖主機板&壞到不行修的Power拆
只是那個壞的Power內部也太擠了,難怪早升天...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350W修250W !?
250W要修的話我會去挖主機板&壞到不行修的Power拆
只是那個壞的Power內部也太擠 ...

是準系統用的
一般psu無法代用,因為塞不進機殼
問過浩鑫,新的一個要1250,網拍2手也要6~700
所以才修看看
被宰那個偶爾會拿來測試用
用蠻多年了,昨天拆開看到電容有幾個"大肚"
雖然還可以正常開機,難保那天死給我看
順手就讓它升天n_086|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準系統用的
一般psu無法代用,因為塞不進機殼
問過浩鑫,新的一個要1250,網拍2手也要6~700

阿密陀佛,禪哉禪哉... (好像有錯字~)
你可以試試把兩個Power的殼對調,說不定塞的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上負載測比較準 !!

我上次也有一台 , 空機開都很正常 !!

一次接上4顆硬碟,還是活跳跳n_138|
不知道是不是負載不夠多
比較在意是pg顯示300
這個是250w
pg=w數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次接上4顆硬碟,還是活跳跳

不知道是不是負載不夠多

P.G = power ok  請參閱 站內相關文章 !!

依你的情況看應該還算正常啊 !!

用你可以開機的 power 測一下 p.g 是多少呢 ???

楼主:
引用 网友B:
P.G = power ok  請參閱 站內相關文章 !!

依你的情況看應該還算正常啊 !!

另一顆動物牌備用300w
一樣掛上4顆硬碟後
所以我才疑惑
為什麼250w的pg有300
300w才320
test的pg顯示是什麼意思...
這顆也可開準系統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一顆動物牌備用300w

一樣掛上4顆硬碟後

你有拿這 power 去試別的電腦呢 ???

對了 !! 你能用電錶測所有的電源插頭  (20 pin or 24pin)

你的主機板是什麼型號 ??

网友E:
回 ttx02m

這個是250w
pg=w數嗎?

為什麼250w的pg有300
300w才320

答 : PG=xxxMS 是指電源開機後多少時間送出PG信號給主機板不是W(瓦)數
MS=毫秒  例如ms(毫秒,千分之一秒)、µs(微秒,百萬分之一秒)和ns(奈秒,十億分之一秒)。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回 ttx02m

這個是250w

謝謝您的答覆
解答我一直以來的疑問

楼主:
剛剛想要拿測試用主機板來測浩鑫那顆psu
很久都沒用的msi k8n neo3-f
不!!!!!!!
12顆6.3v1000μf有7顆"懷孕"....
等弄好這張主板再來測吧n_165|
最近是不是沒去拜拜的關係啊
先壞螢幕現在換這個
神啊~請不要捉弄我好嗎

网友D:
大哥,商城內有個東西給你看看
http://bbs.pigoo.com/brand/store ... ion=good&xid=40
一般12V變壓器可改準系統

這樣應該就不用在搞那個供應器了
你試試看把動物牌的板子塞進那顆準系統的POWER殼裡面,塞的下就只好用吧

還有,你那7顆自動懷孕的可能市電容本身品質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哥,商城內有個東西給你看看
http://bbs.pigoo.com/brand/store.php?id=10&action=good&xid=40
一般12V變 ...

謝謝您了
那顆psu被我把所有電容都換掉後
就可以開機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您了
那顆psu被我把所有電容都換掉後
就可以開機

恭喜完修,但是你的圖真的太模糊了
你手有晃到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