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ompaq D220主機板NR38記憶體插槽故障

楼主(2012-03-27):
記憶體第一排正常開機顯示畫面~第二排故障無畫面
是哪裡問題的

网友:
先清理記憶體接腳跟插槽。

网友:
檢查相關供電腳位是否正常....

當然插槽氧化也有可能...先清理

楼主:
有把記憶體插進第二排有開機~畫面字體左右閃爍
原因是:插槽金手指接觸不良
~要如何做法
要用啥工具檢測哪一個接觸不良,要用啥工具把它拿出來更換

网友:
用電表筆劃劃插槽金手指....

楼主:
還是一樣字體左右閃爍

网友:
引用 楼主:
還是一樣字體左右閃爍

W40噴一噴
銅刷刷一刷
再不行就整個槽換過,沒有雞絲的話建議送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