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微星MSI K9VGM-V北橋晶片加焊維修

楼主(2012-03-27):
片是微星 K9VGM-V,使用via890晶片組,支援AM2的CPU。
症狀如述:開機時畫面時有時無(有外加顯示卡),若只用內建顯卡則無畫面。
本人直覺判斷是北橋的問題。

當拆下北橋散熱片時…… 這個好做

開工了!拆下晶片旁的二個電解電容,還有cpu風扇座

晶片旁貼上防熱膠帶,再包上錫鉑紙,主要是免傷及無辜。
上預熱台,60度約十分鐘,打上免洗助焊劑,預熱台再加熱至90度,上面只加小散熱片,熱風槍加持…

完後記得焊後的清理工作

組裝測試,內建顯卡部分,已正常顯示了…

外接顯示卡,也粉正常。

最後的熱機測試… Overpass!

成功的前身就是失敗,失敗的累績就是經驗。

表演完畢
覺得不錯,麻煩給個-讚;
不好的話,還請前輩指教。

网友A:
好精彩的表演,小弟受教了~最近剛入手卡達853預熱台跟熱風槍,吹壞了不少東西,請問一下前輩,預熱台開到90度就可以了嗎,那熱風槍溫度要用幾度去吹了(要繞圈還是固定位置還是用特製的噴嘴),要吹多久才算OK呢??對不起喔,因為我是新手上路,問題有點多,請不吝賜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精彩的表演,小弟受教了~最近剛入手卡達853預熱台跟熱風槍,吹壞了不少東西,請問一下前輩,預熱台開到 ...

真感謝
如下圖:右邊的好做,左邊就不好玩了,很容易受傷陣亡!
我說的預熱台90度,和您的預熱台90度,未必是一樣的,
當然你要先試溫度多少,可安全取下晶片,
熱太久板子變型、吹太快電容爆掉…

所以就這樣了

還有加焊後,清潔的也很重要。

网友:
恭喜完修
bga修理很高深

网友B:
K9VGM-V我有一塊用內顯會不開或雪花.....
用外顯則正常.....如何判決是北橋的問題......實驗室只有熱風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K9VGM-V我有一塊用內顯會不開或雪花.....
用外顯則正常.....如何判決是北橋的問題......實驗室只有熱風槍.. ...

多年的工作經驗,所產生的直覺判斷。
這板是無鉛製程的,只用熱風槍........運好也撐不了多久

网友:
恭喜完修 !
完焊後 ! 真的最重要的是清理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