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電動螺絲起子的開關有得買嗎?

楼主(2012-03-27):
這一個是回收檢到的,扭力很不錯,沒有充電器,所以用12v的變壓器,接線充電,但是開關不順,不太能啟動,不知道能買得到零件嗎?
電鑽開關位置,拆解後。藍色裡面都生鏽了,,接觸不太好應該是沒救了
開關大部分解
更細部分解,有2個彈簧,2個長方體的鐵盒,邊長約05.cm,磨損相當嚴重。

网友:
我有貨你要幾組全新一組280元n_052|

楼主:
藍色+黑色部份算一組嗎?
我只要一組就夠了。

网友A:
應該先除銹
再用三用電表量測看能否導通
真是不行想買新零件
也要看這支是什麼品牌再決定吧

楼主:
藍色部份在裡面繡得太嚴重了,要能啟動的話要靠第3個圖的正方型的小鐵框(0.5cm),如果有這個的話應該就會比較好修護。

楼主:
PANRICO,這個牌子。

网友(2012-07-01):
應該有辦法修復會回收場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應該先除銹
再用三用電表量測看能否導通
真是不行想買新零件

+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