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關於 BENQ FP737s 閃爍問題 拜託各位(完修)
火..

楼主(2012-03-27):
我這台是 BENQW FP7373s 至今已經服役超過八年了

前天 在開啟螢幕的時候 突然之間 閃爍不定

實際情況如下

螢幕 開啟後
會顯示 "BENQ" 四個字LOGO 白字紫底
因為閃爍關係 並不是很清楚
同時電源燈 有亮
亮滅之 間格 約為一秒

在下拆開後 發現有一顆電容浮凸 並有漏液的情形 將之更換之後 問題依舊

不知道 這樣的問題 該如何解決呢?

拜託各位 前輩指點迷津 謝謝

以下傳上 電路板實照

BENQ FP737s

BENQ FP737s

网友A:
檢查 4顆 C5707 ,應該會找到出問題的電晶體

請看狼大的文章
http://wolflsi.pixnet.net/blog/post/1466590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檢查 4顆 C5707 ,應該會找到出問題的電晶體

請看狼大的文章

喔喔 謝謝喔 再來這邊之前 我有自己換過四顆C5707 四顆全換

我本以為 已經搞定了 可是 沒多久 螢幕又出現同樣的故障

不知道 這樣是還要在怎樣的故障排除呢?

懇請各位前輩幫忙摟 來去看 狼前輩 的文章 謝謝你

网友B:
不要用眼睛決定一切!切記-切記!

网友C:
請問您是在跟大家玩猜猜看嗎?
我猜是您的螢幕是壞的,我答對了嗎 ?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問您是在跟大家玩猜猜看嗎?
我猜是您的螢幕是壞的,我答對了嗎 ?  ...

你答對了~對方的螢幕壞了~..

网友:
先把板子全面補焊再試看看,不然c5707還會再燒的

网友:
按鍵換了沒..?

网友:
嘿嘿! 2大高手都來玩的,真的很不錯耶! 我也一起來玩!
不是東西全換就好! 而是能不能找到問題點!
慢慢檢查每個零件,應該能發現問題點!
確實不能光憑眼睛判斷問題點,因為像電容就算外表沒問題,還是可能會有壞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用眼睛決定一切!切記-切記!

QQ 要到傍晚 才有空 去撿測了

只能用閒空的時間 玩玩 很感謝各位 前輩的提點 有問題在來請教各位了

明天看能不能 拍張照片發上來

附註: POWER按鍵 已跟換

网友:
我猜是 " 昇壓電路, 虛焊故障 " ,,,,,,,,,

C5707 X4 /  再次燒毀2顆,,,,,,,,
電阻式保險絲 3A X 1顆
9024 電晶體     X 1顆

网友D:
有時光是換無法真正解決問題,而是要找出問題真正發生的原因
例如C5706/C5707會壞,表示附近元件也有問題,或是焊點空焊,這都要一起檢查,光是換晶體可能用沒多久或是馬上又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時光是換無法真正解決問題,而是要找出問題真正發生的原因
例如C5706/C5707會壞,表示附近元件也有問題, ...

大家好 我上傳的高壓板的圖片 在一樓

請問一下 如圖所示<需要 背面線路圖 可提醒>
經過量測 這顆C5707 已毀壞 跟第一次壞的顆數一樣(都壞一顆 第一次我全部換掉= =)
我想兩次壞掉可能都同這一顆
請問一下 這顆壞掉的話 那 可能還有哪些地方要注意

15J100 這顆電容 我不知道怎麼測量 他是否正常 要都換掉嘛?
保險電阻我也不知道哪顆 但是左下角那個保險絲正常中

网友:
直接換了!

网友:
如同#12狼大所說

我也有碰過幾台  電容都看起來正常啊!!   可是電容表  打上去   哇!!容值不對
補焊  也是很重要的!!

网友:
黃色電容 也要換掉 ~有時有小裂橫.......
藍色的 3KV 也要注意~有時會變大~
全板都要補焊...不要光補 幾各地方.

网友C:
自己下去驗証。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下去驗証。

請問一下 白色那個電容 他就寫說.15J100 跟 150nJ100<--"此顆 黃色 厚度 為15J100的一半" 有一樣嘛?

請教二. 電容 如何用三用電表測量 是否正常?

我的三用電表 Pro'sKit MT-2007

网友C:
引用 楼主:
請問一下 白色那個電容 他就寫說.15J100 跟 150nJ100

.15J100 = 0.15uF

150nJ100= 0.15uF
您說是否一樣

您的錶沒電容檔嗎 ?
看您是要買台電容錶來証實電容是壞的還是直接換掉電容 ?

楼主:
引用 网友C:
.15J100 = 0.15uF

150nJ100= 0.15uF

我剛去買 主要是發現到 .15J100 這顆電容 外觀 跟150nJ100 這顆 略有差異
後者跟前者 厚度差了一半 後者較為扁平 顏色為黃色

我三用電表 沒電容檔Q_Q

乾脆全換掉好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剛去買 主要是發現到 .15J100 這顆電容 外觀 跟150nJ100 這顆 略有差異
後者跟前者 厚度差了一半 後者 ...

呼 費盡千辛萬苦 把15J100 四顆全換 跟 那兩顆 27J3KV 給換掉了

結果 我把螢幕組裝後 通電
第一次 由於我沒接螢幕訊號 所以出現Benq的 LOGO 之後 隨即顯示 無接螢幕訊號等訊息<看似正常!!>

第二次 我接上了螢幕訊號 然後 開啟螢幕 發現 又開始 閃了 !!

稍後 開始偵錯Q_Q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好 我上傳的高壓板的圖片 在一樓

請問一下 如圖所示

15J100 電容,,, 那個不會壞,,,,,,,, "再查",,,,,,,

网友E:
引用 楼主:
呼 費盡千辛萬苦 把15J100 四顆全換 跟 那兩顆 27J3KV 給換掉了

結果 我把螢幕組裝後 通電

不會是燈管故障吧!!!!!!!! " 那就很硬了",,,,,,,,,, 繼續加油,,,,, 快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會是燈管故障吧!!!!!!!! " 那就很硬了",,,,,,,,,, 繼續加油,,,,, 快成功了~~~~~~~~     ...

有正常開啟過 只是後來又回復故障情形!! 初步猜測 燈管應該是OK的!!

目前只弄到這邊!!

网友:
我有遇過一台BENQ FP531
燈管時而會閃時而不閃
後來發現是PCB上的燈管插座問題
換了插座就好了
如果你也是燈管時而會閃時而不閃的話
供你參考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正常開啟過 只是後來又回復故障情形!! 初步猜測 燈管應該是OK的!!

目前只弄到這邊!!

照片中電阻都是 1K
若有LCR表,把4顆高壓變壓器拆下來量一下電感值是否全一致。
用三用電表低阻檔有可能可抓到漆包線漏電短路(可試著先不拆變壓器直接量這4顆,看有沒有與眾不同的)。
電容器的焊接不良使充放電速度降低、頻率下降,亦會使通過變壓器一次側電流上升,拖死C5707

楼主:
引用 网友C:
照片中電阻都是 1K
若有LCR表,把4顆高壓變壓器拆下來量一下電感值是否全一致。
用三用電表低阻檔有可能 ...

想問一下喔

從出現的問題判斷
電源燈亮起 面板 也出現BENQ LOGO字樣
然後熄滅 又亮起 又熄滅 又亮起週而復始

更換 "C5707" 之後 可以發現情況暫時性復原了
所以會產生故障的問題在於 高壓版的 "C5707" 間接推斷出 面板顯示方面是OK的

那會讓C5707產生問題的 目前此篇文章所蒐集的經驗是

"27J3KV" 這幾顆電容有問題
以及 電阻 還有 高壓變壓器

目前是正在搞定27J3KV 這四顆

其他的 我等通電後判斷一下好了Q_Q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正常開啟過 只是後來又回復故障情形!! 初步猜測 燈管應該是OK的!!

目前只弄到這邊!!

9024 電晶體, 有檢查???  X2

4顆 昇壓變壓器 , 感有補焊了 ??? X4

C5707 有再次燒毀嗎 ??? X2 ~~~~~~~~~~~~~~~

网友C:
引用 楼主:
想問一下喔

從出現的問題判斷

你不妨至網拍查一下很多賣家在賣Benq維修包,你看內容就知道大家都壞這些。
1. C5707
2. Fu9024
3. MKP 電容
4. 3A保險絲
5. 高壓變壓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問一下喔

從出現的問題判斷

TL431 功率放大器, 記的也要補焊 ,,,, X2   ~~~~~~~~~~~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問一下喔

從出現的問題判斷

按照維修角度, 來講 C5707 電晶體, 一燒毀, 電表在維修電源板上量測 C5707 阻值, 有低下情形, 應該把
4 顆 C5707 電晶體, 同時換新品............. " 繼 續 " ,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不妨至網拍查一下很多賣家在賣Benq維修包,你看內容就知道大家都壞這些。
1. C5707
2. Fu9024

我快氣炸了 我目前 暫時修恢復總共三次
最後兩次 是先幾顆螺絲固定電路板 然後接上面板 直接插上去看可不可 到這邊都正常
"這邊測試的時候 我還硬 拔插頭 差了再拔 拔了再差 差了再拔 大約三 四 次吧"

可是我想說這樣應該OK了 就所上全部螺絲 還有把外殼全部裝上 結果 又出現一樣的問題了

我突然傻了= =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快氣炸了 我目前 暫時修恢復總共三次
最後兩次 是先幾顆螺絲固定電路板 然後接上面板 直接插上去看可不 ...

FU9024 *2  C5707 *4  加上電容  保險絲   SW按鍵以及 電路板背後捕焊
這樣大致上可以修好95%你這樣的問題你肯定有那漏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FU9024 *2  C5707 *4  加上電容  保險絲   SW按鍵以及 電路板背後捕焊
這樣大致上可以修好95%你這樣的問 ...

可以請教各位前輩們 我這塊高壓版 他的保險在哪?
我只知道有個 保險絲 在左下 那個可以通電 所以 應該ok吧?
SW按鍵 會影響到高壓版電路嘛?

我只做到了 換上四顆C50707 + 四顆15J100 + 四顆27J3KV 目前只做了這些步驟

背候補焊 + 保險 這些步驟 我沒做!! 我看得等明天了Q_Q

网友:
那顆100uF/450V的大電容要不要換一下.
因為您沒有電容表,所以只能用換的..

网友:
不知道完修沒..祝你ㄉ螢幕早日康復n_085|

网友:
背候補焊 + 保險 這些步驟 我沒做..............
補焊 很重要~
沒補 你還有機會 在燒 ~的

网友:
真的不要鐵齒,補焊 真的很重要~
仔細檢查一下所有高壓變壓器及電容焊點,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請教各位前輩們 我這塊高壓版 他的保險在哪?
我只知道有個 保險絲 在左下 那個可以通電 所以 應該ok ...

FU9024 未作更換阿 他是C5707 前置 他壞了 C5707 會跟者壞 要一併更換 並更換保險絲

网友:
補焊+1
前陣子維修一台BENQ 15吋 問題一樣是電源閃爍 C5706(應該前主人拿去維修時換的)和FU9024都沒燒
全板補焊~上電~OK

网友:
加油,提供的意見都是明基常見的毛病,加油。

网友:
最簡單的問題點好像都沒確實檢查!!!!燈管!!!!
燈管要用燈管測試器去點亮,確定問題不是在燈管後,再去查PI部分吧!!
光靠猜測將燈管視為正常,個人是覺得不太恰當,因為燈管的檢測比較簡單,這部分能優先排除會比較好處理後續問題,尤其是樓主所陳述的LCD已經有8年歷史,燈管又屬消耗品件,若燈管在屬耗電流增高的情形下是比較容易誤判為正常的,耗電流增高也會啟動保護電路,偶有造成亮滅循環現象。
上屬個人經驗,僅供參考!!  若有不正確部分,請先進指教!!

网友G:
至少是3年前初次修液晶螢幕,最後直接更換取代高壓版。後來螢幕送人了,據說還在使用中。
http://photo.xuite.net/huang0422/2055013

网友:
引用 网友G:
至少是3年前初次修液晶螢幕,最後直接更換取代高壓版。後來螢幕送人了,據說還在使用中。
http://photo.xui ...

16腳IC : TL1451會不會已經不良。 如果其驅動D10PF06 (P-ch)的相關電路,我猜不是連續on,
而是週期性導通(可調光),是否會造成電壓不足(點不太亮,而終止或閃爍)或過大(燒毀高壓C或電晶體)。
有辦法量到D10PF06(p-ch)之後的工作電壓值嗎? 以前把它(P-ch)直接ON使得12VDC直入,10分鐘後燒毀高壓C與電晶體。忘記自己為何會在該點標註8VDC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不妨至網拍查一下很多賣家在賣Benq維修包,你看內容就知道大家都壞這些。
1. C5707
2. Fu9024

非常感謝各位前輩的指教
目前正在實際使用測試中 預計 一個禮拜後沒問題 確定完修

再次非常感謝 各位前輩的不吝指教
狼大的維修文章 slimboy 的圖解
對本人幫助非常大 預祝自己能維修成功

這次行為包含
全面補焊--> (我有點懶 只做了一半 看起來怪怪的焊一下= =)
  450uF 35V *3
1000uF 16V *2
fu9024n       *2
C5707          *4
27J3KV         *4
150n100       *4

報廢
C5707           *5

目前 材料費用花了快三百 + 時間<無價> = 經驗

時間利用 真的重要Q_Q

网友:
目前可以使用,是更換哪部分的元件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問一下喔

從出現的問題判斷

那是高壓保護
你應該是 FU9024 沒連帶更換 一班BENQ出現這類狀況 我會連帶更換 C5707*2  + FU9024 並做電路捕焊動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