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ozo LM727 有高頻持續性嘶嘶聲!

楼主(2012-03-27):
Mozo LM727原本是電容爆漿
換過新的電容之後!
發現插上AC插頭並正常顯示畫面
在下圖紅框部分會有(高頻嘶嘶聲)...利用紙捲成半圓靠近耳朵聽出!(昆大密技?)

已經在背面補錫過
接上電...正常顯示畫面,則會有持續性的高頻嘶嘶聲

网友A:
PCB補焊無效就要拆下變壓器補焊漆包線至引腳處
照片中電容更換不得變更其容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補焊無效就要拆下變壓器補焊漆包線至引腳處。
照片中電容更換不得變更其容值。

slimboy大
您圖中說的電容已經是更換國產品牌A開頭的電容
不過我換成470uf 25V,原本是25V或是16V有點忘記!不過容值470uf應該不會錯!(這樣會有問題嗎?)

關於變壓器部分要補焊漆包線
不知道是不是下面的9個小圈呢?
不知道漆包線補焊有教學嗎?...老實說覺得漆包線以為用不到...代購我就沒買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slimboy大
您圖中說的電容已經是更換國產品牌A開頭的電容
不過我換成470uf 25V,原本是25V或是16V有點忘 ...

當然是全部檢查補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當然是全部檢查補焊。

有看到slimboy大教導其他網友
有提到在變壓器附近的電容(470uf無改變電容值)
耐壓值25V....會不會導致嘶嘶聲
所以改回16V聽看看又無聲音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看到slimboy大教導其他網友
有提到在變壓器附近的電容(470uf無改變電容值)
耐壓值25V....會不會導致嘶 ...

有時新電容也是不良品,所以強烈建議一律用日系電容,耐壓原則上是高一級即可,若太大其漏電流亦會增高。
總之奉勸一句:維修過程中,不要為了省那幾塊錢,去製造一堆不確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