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AL1914 開機閃一下即關閉。 [已修復]

楼主(2012-03-27):
請問各位大大。
小弟有台Acer AL1914 開機閃一下即關閉。
經拆開一看。
正面沒事
點燈管測試也沒事。
結果把版子拆開後一看...

請問這這這燒成這樣,然後似乎有缺焊了...
補焊有用嗎?

是否還有其他的元件有可能掛掉呢?

网友:
先補焊一下吧.

网友:
從旁邊同迴路焊點拉過來

网友:
建議空焊的差PING座  銅箔都刮一刮展開~~讓焊點變大

補焊完再上機測試~應該有80%機率是會好的

网友:
建議其他焊點一併補焊

网友:
補焊後如果仍是一樣才開始檢查此線路的負載是否短路。

网友:
捕焊完成後 請拆下C5707 檢查沒記錯 藍色麥拉電容旁邊的2個都是C5707

网友:
看此照片,,, 好像不只脫焊而已ㄡ,,,,,, 連銅箔一起斷裂.......

1= 檢測 " 昇壓變壓器 , 有無故障了 "
2= 銅箔線路再造
3= 各穩壓輸出 , 檢測 , 並補焊 。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建議,這幾天小弟會找時間拆下來量測...最近事情多如毛

請問狼大,如果從旁拉線的話。一般使用的ok線可以嗎?

請問jackhiphop大,把銅箔刮開,指的是把上面的綠漆刮掉?

請問YSHQQ大....您說的這些....小弟該如何下手呢?
1.昇壓變壓器 <== 量輸出? 需要高壓棒嗎??
2.銅箔線路再造 <== 這小弟最好奇了,是像 jackhiphop大說的把銅箔刮開的意思嗎?

以上的種種問題...還請各位大大耐性的回應,如需小弟再回頭爬文看詳細的,也請大大稍稍提示一下,謝謝您們,引導著如此新手小弟。

网友A:
這類大電流接點請用粗一點的,例如元件剪下的接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類大電流接點請用粗一點的,例如元件剪下的接腳

狼大您好,請問有一種比較粗一點的單心線可以嗎?
比 ok 線粗一些的...

楼主:
親愛的大夥,經過一段時日的...確認。
原來我這次撿到軟的...還好線沒斷。
補焊後就正常了。

但還是想問一下狼大...您說的接腳,是不是...電容接腳阿?
然後直接從下面那邊跨二隻過去...應該不是從旁邊的高壓那邊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