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翰宇 HA191 故障現象 螢幕閃爍

楼主(2012-03-27):
各位先進大大:
    我有一台 翰宇 HA191 螢幕 先前是開機幾分鐘之後就會"黑幕"&" 電源燈閃動"重新開機. 經過拆機把焊點重新補過以及更換幾個電容之後,狀況好了些! 但是做"過夜"燒機後又回覆原先的狀況!!於是再拆機再把一些焊墊重焊,並且把5V和12V電源接出來量測,目前的現象是"亮度弱的時候就不會閃爍" "亮度調亮之後就會有閃爍現象" 5V沒有變動" 12V變化則沒有超過1V" 不知道這會是何種原因所致? 更換過 5V 12V的濾波電容器,電容表量過 電容值都在5%範圍!!  不知道有沒有線路圖可以提供!! 也請問這可能是哪裡出了問題?  感謝!!

网友:
高壓區,因該有問題喔~

网友A:
若我猜測的沒錯高壓區的4顆電晶體不良,再撐也沒多久它就都不會亮了!!!

PO個圖上來,看看是否為我確認的那張3合一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我猜測的沒錯高壓區的4顆電晶體不良,再撐也沒多久它就都不會亮了!!!

PO個圖上來,看看是否為我確認的那 ...

請大家參考!!

网友A:
燈管有用測試器,測過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燈管有用測試器,測過了嗎???

燈管上電之後會亮,只是把亮度調亮之後就會有"影響"!! 影響到甚至電源都會不見(綠燈變紅燈),我把電源 5V和12V接出來量,5V不會影響但是12V會因為燈管不亮而升高到13V,...

网友A:
那應該是燈管老化了!!

原燈管確定需更換了,你可以先購入相同規格的燈管來測試高壓是否有故障,高壓沒問題就只要更換燈管即可!!

換燈管也是棘手的問題,一旦不注意,破屏在所難免了!!  願神保佑你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應該是燈管老化了!!

原燈管確定需更換了,你可以先購入相同規格的燈管來測試高壓是否有故障,高壓沒問題 ...

這一部出廠不到2年,但是整天開機,燈管這麼容易掛掉? 亮度調暗一點就可以使用很長時間,不是其他零件"老化"嗎?

网友A:
那先看一下是否還在保固期,如還有保固,送原廠吧!!

燈管屬消耗品,何時會壞是說不準的!!

网友(2012-05-15):
antlu大!!

這台修好了嗎!!  搞定貼個維修文分享一下吧!!

示波器今天要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先看一下是否還在保固期,如還有保固,送原廠吧!!

燈管屬消耗品,何時會壞是說不準的!! ...

E大!!antlu 大都把它拆了..除非拆得很漂亮?加上如有保固貼沒破~~
不然都拆了~就要自己修!送原廠是人為..

网友:
呵呵!  也是已經拆了沒得保了!!

网友:
鄙人淺見《液晶屏快要壞》,黑屏又閃屏。鄙人維修最怕閃屏,判斷方法用耳貼近《液晶面板聽聽是否有滴答滴答聲》,一般閃屏是返饋電路或復位電路。山頂洞人2012上

网友:
因該是那塊小AD板故障,大陸那邊有實例~~可以去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