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產品] 資訊設備風扇替換問題

楼主(2012-03-27):
大家好
有一些資訊設備有掛風散故障了,想換但是找不到一樣的規格的電壓和電流
那大家如何做替換原則呢?有些4公分風扇找的到電壓相同但電流不同
那如要替換找大的相近還是小的相近呢???

有些網路設備風扇都壞想換~都4公分~電壓相同找的到但電流就沒辦法都一樣的~

网友A:
電壓對的話,其實電流大一些或小一些都無所謂。

不過可不可以麻煩你把錯別字改一改?讓大家比較方便閱讀。謝謝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壓對的話,其實電流大一些或小一些都無所謂。

不過可不可以麻煩你把錯別字改一改?讓大家比較方便閱讀。 ...

謝謝wish大的說明,這樣我就明白囉
錯字小弟有做修正囉~抱歉!!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wish大的說明,這樣我就明白囉
錯字小弟有做修正囉~抱歉!!

謝謝你的配合!
為什麼說大一些或小一些沒什麼關係?電流比原有的大一些,一般風扇會轉的快一些,這可以加速帶走熱氣,但是卻比較吵、耗電等等,而電流比原有的小一些,你把上述反過來就是了。
這是"一般"的情形,並非絕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謝謝你的配合!
為什麼說大一些或小一些沒什麼關係?電流比原有的大一些,一般風扇會轉的快一些,這可以 ...

謝謝wish大,我主要考量是怕電流不對把設備燒囉,不然就是風扇燒囉
沒想說轉快或聲音的問題

网友B:
風扇電流大並不會把風扇給燒了,因為他電流消耗是固定的,他上面標的電流或總W是最大消耗功率,不一定都會再滿載,電流的話估計下,電子設備都有變壓器,變壓器提供的額定容量扣除設備消耗的,再外加風扇只要不超過變壓器額定,是不會有問題的,超過太多才有機會把變壓器燒掉! (其實一個好的設計,在配變壓器時都會預留額定容量的百分之20預防變壓器滿載,也就是設備最多消耗額定的百分之80)
不過通常那種小風扇再快也耗不到多少電流,所以隨便找應該是沒問題的,電流大等於總銷耗功率消耗比較大P=IV再V不變時I變大總功率就能提升,風速就會比較快,相對來說風切聲音也比較大,大風扇用低轉速能達到小風扇高轉速的風量因此可以達到靜音的功能。

网友C:
要不要考慮清乾淨風扇後在轉軸心上點油看看!!!我家的風扇都是這樣保養,可撐十年以上,而且安靜無聲!

网友D:
提問請務必描述清楚,不然您會得到一堆錯誤的解答。
第一個您就沒說您原來風扇的pin腳定義、DC/AC、電壓及功率
是不是在玩你猜、你猜、你猜猜猜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風扇電流大並不會把風扇給燒了,因為他電流消耗是固定的,他上面標的電流或總W是最大消耗功率,不一定都會 ...

謝謝pen大的詳細說明,讓小弟明白許多囉,這樣我改天可以買幾個來換看看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不要考慮清乾淨風扇後在轉軸心上點油看看!!!我家的風扇都是這樣保養,可撐十年以上,而且安靜無聲! ...

這些風散都卡死囉都不轉囉~有可能轉太久壞囉,算能轉也有異聲

楼主:
引用 网友D:
提問請務必描述清楚,不然您會得到一堆錯誤的解答。
第一個您就沒說您原來風扇的pin腳定義、DC/AC、電壓及 ...

回sli大,小弟的疏忽沒說清楚,它們都是3pin的而且都是DC的
電壓和電流因有不同網路設備數台都不同所以沒有寫出來
不過大都12v的,謝謝sli大幫忙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sli大,小弟的疏忽沒說清楚,它們都是3pin的而且都是DC的
電壓和電流因有不同網路設備數台都不同所以沒有 ...

3 pin的風扇就不能亂來,有些資訊設備是會偵測風扇轉速,並回饋至警報系統。

网友B:
應該是說4PIN有其中1隻腳會用來測轉速當溫度太高時會提升轉速,但是通常3PIN並沒那功能,電腦用的是沒有的,資訊設備配小風扇其實一般溫度不高的話沒差,溫度高就要注意,如果他有轉速控制功能的話買有控制轉速功能的比較好,不過其實我的認為只要風扇轉速OK,其實沒那PIN提升轉速的也沒差,因為本身就是全速,我的AMD CPU就是給他裝沒轉速控制功能的4PIN只用3PIN,差異就再沒有轉速控制,資訊設備不知您的3PIN是否有轉速控制,沒轉速控制風扇便宜,但是還是看需求選購!

楼主:
引用 网友D:
3 pin的風扇就不能亂來,有些資訊設備是會偵測風扇轉速,並回饋至警報系統。 ...

謝謝sli大的提醒,基本上我都是換網路設備的風散,基本上它沒做自動加速的功能~
一般卡死它也只是log記錄而以都要自己定期觀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應該是說4PIN有其中1隻腳會用來測轉速當溫度太高時會提升轉速,但是通常3PIN並沒那功能,電腦用的是沒有的 ...

我的想法跟大大差不多,只要會轉就行囉, 比較不會想說一定要有控制
轉速的部份,雖然能省一點電但我覺的要多很多錢不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