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主機板(P5P800)關閉電源後,都需設定COMS

楼主(2012-03-27):
請問各位大大:
            我的主機板是P5P800,每次關機後,再關閉電源,開機後都必需設定COMS
            ,我也換過電池了(2.93V),情況一樣.

3/29 確實是脫焊或接觸不良---------------[以解決]

网友:
電池座換一個...
或是補銲電池座....

网友:
電池座 -金屬接觸點(接觸電池的地方),拿細沙紙稍微磨一磨,再試試看..

网友:
量一下跳線帽上的電壓是多少?

网友:
COMS供電電路有問題了,在雙蕭特基二極體前的電路檢查一下...
1.電池座
2.相關元器件

小問題,維修時主機板不可插ATX電源、CR2032電池..

网友:
我也有這困擾耶!
我買了片二手的回來用...
結果用了沒幾天也是一樣的狀況了...昏倒
是不是這片板的通病啊?
肯請超能前輩們指點迷津!

网友:
首先按照卡爾大的建議,裝上電池之後用電錶測量一下電池座的正負腳電壓與電池本身直接測量出來電壓是否相同?如果直接測量電池本身的電壓與裝了電池後測量電池座的電壓有差異,那就可能是電池座的銅片有問題,換看看!
如果電池座的電壓無異,那就參考a471大的方法

网友A:
1.電池座接觸不良
2.雙蕭特基二極體壞CR2032電池這路
3.電池座正極輸出引線有串一顆限流電阻檢查下

把ATX電源拔掉,用電表DC12V量COMS放電Jumper的電壓有多少,
然後返追線路往回查.....

有待機電壓COMS設定不遺失,我建議從雙蕭特基二極體那開始反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電池座接觸不良
2.雙蕭特基二極體壞CR2032電池這路
3.電池座正極輸出引線有串一顆限流電阻檢查下

不是CMOS嗎?

COMS?

网友C:
jumper機率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CMOS嗎?

COMS?

咖啡沒喝夠打錯了說...

网友:
引用 网友C:
jumper機率很大

若是這樣那POWER插上插頭也會流失,甚至就不開機了...

网友:
我手上剛好有這塊版子..
換過電池一樣的話,不插POWER情況下, 那請把 ( CLRTC )  JUMPER 拔起量一下第一腳是否有電壓..沒有請查電池到這腳附近迴路 , 如有把 JUMPER 插回測量 南橋右邊 R261 電組是否有電 , 再來查一下記憶體右上方有電晶體 Q114 與 R1496 是否有電 , 沒有請查線路 , 如都有那有可能是 I/O 或南橋出問題 , 再來絕招可嘗試著把 Q114 拆掉不裝開機設定一次試試看 .... 祝君好運不要是 南僑或I/O 壞...

网友:
補悍電池座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CMOS嗎?

COMS?

CMOSn_066|
COMSn_066|
CMSOn_066|
COSM:on_045|
:on_040|

网友:
追查 DC 3V 電路, 是最快的方法,,,,,,,   ( 裸板豎立固定, 電表直接量測追線 )

网友:
我最近組了3台,修理一台,都是中古零件....
都須要自己查問題出在那裏,然後把有問題的地方處理....
用2手的東西本來就是要會判斷問題點....
一回生2回熟,慢慢的就懂了!!
如果是主機板的問題,可以連絡主機板賣家...
如果是自己的板子,只好慢慢查...

网友:
可先試一下BIOS更新,不行再查相關線路

网友:
在bios跟電池座附近找找有沒有一顆L43的三極體,換掉就好了,這算是華碩的老毛病了

网友:
jumper機率很大+1

网友:
New CPU Installed! Please Enter Setup to configuer your system
是CPU設定的問題,進入BIOS 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