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白牌LT-37H LCD37吋液晶電視不過電電源燈不亮維修實例

楼主(2012-03-28):
這台白牌機型號LT-37H.不過電.電源燈不亮.無法開機.

聽說保固只有一年.

還沒有拆封過.

就讓我來為它開封吧!

~解開束縛~

驅動主板.

雙擊式高壓板.

電源板.

不過電當然就由線頭開始找起.

結果一撕開電火布就賓果了.

這拼裝機還真兩光.

線頭都會搖動了.

連接地線也沒接.

重新上錫連接.並把地線一併接好.

上熱縮套管封住避免打火短路.

另外.各位有沒有發現.

這線材實在是少的可憐.

再多找幾條線把它補齊.

這樣電力才會足夠.

取下電源板.

測量電容值.是沒有不足現象.

不過都超過標示容值.

還是決定把它全部換新.

再全板補焊一遍.

再拆下按鍵板.

檢查按鍵功能.

有幾顆都有氧化現象.

拆下全部按鍵.

全部換新.

組裝試機.

電源燈亮了.

畫面也都正常.

做維修.其實是一門良心事業.

一台機器進來.我是習慣全面檢查一遍.

有問題我就會把它換新.

避免短時間內又出現其他部位故障.

舉手之勞.客戶安心.我們也開心.

网友:
賺錢要賺軟了>學技術就要深了>服務要向g大那麼貼心 ˙˙˙是客人福氣

网友:
G大修理真的(祝頂真)東西想要坐回頭轎..都不可能n_003|

网友:
真不愧是 " 昆哥" , 手路很細膩,,,,,,,,

网友:
那個電源線出廠就這麼粗糙,難怪品質會差了!!

网友(2012-04-29):
受益良多...讚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