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3com交換器電源異常(原請問mosfet的問題)

楼主(2012-03-28):
手上收到一台3Com 的網路交換器
開機會失敗~

所以拆開一看電源板上電容看似正常!
量測電源接腳理應有3.3v & 5v兩種主要電源...
然後交換器主機板上也有test pin(pad)印刷上5v、gnd、3.3的字眼
回頭去追了一下應該要有5v的線路
一路追的結果都是1.89~1.91V之間
整條線路主要是經過電感、電容、MOSFET(IRL3302)
http://www.irf.com/product-info/datasheets/data/irl3302.pdf

所以想請問一下
MOSFET G、S、D腳位之間的關係?....
G腳是控制腳位?是依據電壓還是電流來決定D、S間的電壓呢?
D腳稍微看了一下電路,應該是來自於前一顆(MBR4045PT)中間腳位『這裡應該是12V的來源』

晚上錄完影到家,再來重新追一次這組電壓的路徑,並且拍照紀錄...
==============================
2012/03/29更新如下
理論上!!!應該1.8V的那裡正常要有5V輸出才對(因為交換器的主機板上,標示5V的地方,我只有量測到1.8~1.9V)
不知道該怎樣下手查修呢
==============================
2012/04/01更新如下

黃色線應該是要5v
橘色是3.3,標示與量測值是一樣的

這是整張板子的照片
著重在一次與二次交界
二次測端
一次與二次交界的顛倒
二次測的顛倒(跟上方有標示的就是一樣的東西囉)

网友A:
G腳是控制腳位?是依據電壓還是電流來決定D、S間的電壓呢?

MOSFET是用VGS極電壓來控制D,S極.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FET是用VGS極電壓來控制D,S極.

那請問!
Vgs電壓ex:12V
那我ds間的電壓?

假設我變壓器產生後!!!就是12Vcc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請問!
Vgs電壓ex:12V
那我ds間的電壓?

IRL3302 MOSFET ,一般VGS不會用那麼高的電壓.3.3~5V.
做開關用途的話,就D,S極導通.

楼主:
那!!!所以同樣的值
Vgs=5V
那麼?ds電壓?

因為這一段的線路!理論上要產生5V給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所以同樣的值
Vgs=5V
那麼?ds電壓?

S什麼?接地嗎?
控制電源應該會用P-CH MOSFET
不會用N-CH的MOSFET ,除非有負電壓.

楼主:
那!!我就得回家!!看那片電路板囉︿︿~
感謝您

楼主:
看錯顆了....

网友:
7805的輸出是5V嗎?

楼主:
YES!!
7805的輸出是正常的
另外~7805跑線結果!主要是給兩顆風扇使用

网友:
電路板的5V,不是7805提供的喔?

楼主:
不是~~~7805能力不足以供應整塊主機板
追線結果!!7805只有給風扇使用!
主機板用的5V~~如我所標示的

网友:
還有什麼電壓調節IC可以產生5V?

楼主:
>>>>>>所以我才會!!!!問mosfet的原理嘛@
您看我照片標的!
輸出是1.9V,輸入是3.3V
經過了mosfet不也是有電壓調節的功能?

网友:
可以產生5v的電壓調節ic很多,不只有7805

网友:
MOSFET單獨使用沒有電壓調節的功用.
還要跟PWM,電感,蕭特基二極,電容等,一起構成SWITCHING電壓調節電路.

楼主:
當然!!後面還有!!一長串的電路!
所以圖上我有先把主要的!!幾個標示出來

懇請賜教

网友:
要不要拍一下零件那一面的照片.
主要是電源部分.

楼主:
好。。。晚上到家拍零件面。。。
二次側對吧。。。。

网友:
AC進到DC出的部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