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關 jetktv 歌曲管理 !![已瞭解]

楼主(2012-03-28):
最近上網拍買了一塊  EPIA-M1000 的主板 , 想用來裝 ktv 用 ~~

但雙螢幕一直搞不定 , 只能 VGA 與 TV 同步 , 而且 VGA 會被影響 , 畫面解析無法調整 1024 x768 會超出範圍 !!

連 880x600 畫面會偏一邊 , 但單一個螢幕輸出則不會有問題 ,  發現主板的 主螢幕 是 數位 LVDS 的 , 但機

板上 插座 被省略了 !!  只剩 VGA 跟 電視的 , 可是卻沒辦法 設成 雙螢幕 單獨輸出 !!   (只能同步) Orz !!

以上偏離主題了 !!

接下來才是我要問的 ,  我裝了 jetKTV  介面寫的不錯 !! 但是遇到了一些問題 , 就是加歌完後 ,

發現有些歌手或是歌名等資料錯誤 !!

使用 歌曲管理 程式去 修改 , 但 歌手資料區 無法修改 , 還有歌曲的路徑也無法改 , 我用隨身碟加歌 ,

選擇 copy d:ktv 但是我發現

路徑仍然是隨身碟的路徑 , 無法更改 !!

不知有沒有大大有使用過這套軟體 , 能教教我要如何修改呢 ????

謝謝  !!!

网友A:
很久前有下載相關程式,但一直沒安裝它測試過...
轉個方向試看看,將隨身碟上的歌複製到硬碟後,再加入硬碟上的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久前有下載相關程式,但一直沒安裝它測試過...
轉個方向試看看,將隨身碟上的歌複製到硬碟後,再加入硬碟 ...

你說的方法我試過 !!

不過我覺得不應該是這樣 !!

它應該會把歌儲存在你指定的位置 !!

然後記住路徑 , 而不是記住來源的位置 !!!

照理應該是這樣才對 !!

我看過網路上的說明 , 不過還是沒有很瞭解 !!

想問一下有裝過用過的人 , 實際怎麼安裝維護 !!

謝謝你的回覆 !!

网友B:
jetktv的副影幕設計上是定在800x600,要超過要改skin描述檔,作者已不在為jetktv服務更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jetktv的副影幕設計上是定在800x600,要超過要改skin描述檔,作者已不在為jetktv服務更新了 ...

解析度是還好 , 我用其他的電腦測 , 還算 ok 啦 !! (我原先板子設計上有些問題)

最主要是加歌後的資料庫如果有錯不好改 !!

要直接進 資料庫 一筆一筆的改 !!!

有些自動產生的 , 是不讓你改的 !!!

网友:
安裝Song_Mgr_1.0.37歌曲管理
1, 原檔可能是 唐儷&江志豐_半杯酒_台_VR_xxxx.DAT把歌整理一下用copy新資料庫

(匯入歌可用自定{S}_{T}_{M})

2,如已改成 唐儷&江志豐_半杯酒_台語  再把歌正式匯入即可

(匯入歌可用自定{S}_{T}_{L})

网友C:
那套我以前也玩過!
後來改用 HomeKara2
一樣是免費軟體.
可以升降KEY還可以錄音.
還可以可以把 jetktv資料庫直接轉過去用!
可以設定成單螢幕或是雙螢幕模式.
給你參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套我以前也玩過!
後來改用 HomeKara2
一樣是免費軟體.

jetktv 2010 以後的版本也可以升降 key  錄音 !!

單雙螢幕 ......

功能其實也是不錯 !!

就是我自己對歌曲管理不大會用  !!

[ HomeKara2 ]

我會下載參考 !!!

謝謝 !!

网友B:
jetktv配Song_Mgr_1.0.37歌曲管理
真的是很好用,歌檔跟程序含歌庫,放在usb-hd帶著走很方便,只是檔名有簡體會錯誤

楼主:
引用 网友B:
jetktv配Song_Mgr_1.0.37歌曲管理
真的是很好用,歌檔跟程序含歌庫,放在usb-hd帶著走很方便,只是檔名有簡體 ...

加歌是很方便 , 但我的問題是如果有錯 !! (如歌手資料錯誤要如何更改)

還有它雖然把歌匯到你指定的路徑 , 但是它是卻是記錄著來源路徑 !!

如果移除來源 , 它並不會去 你儲存歌曲的路徑讀取 !!!

我是有以上這些疑問 ???

网友D:
就雙螢幕來回答,買一個一進二出的VGA分配器就可以解決了。拍賣找一下,不很貴。

另外可以試一下 IQ KTV,也很不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加歌是很方便 , 但我的問題是如果有錯 !! (如歌手資料錯誤要如何更改)

還有它雖然把歌匯到你指定的路徑  ...

歌手資料錯誤就直接更改或Microsoft Office Access 開SONG.MDB密碼:tmwcmgumbonqd
歌庫改好後記得去改檔名

不記路徑由JetKTV.ini內

相對路徑歌曲搜尋路徑
; 路徑最多50組 Path_1 ~ Path_50
;============================================
[SongPath]

;=============================================
; 絕對路徑歌曲所在磁碟代號(當UseDriveList=Yes時)
;=============================================
UseDriveList=No
DriveList=D
Path_1=Z:\KTV\SONGS\國語
Path_2=Z:\KTV\SONGS\台語
Path_3=Z:\KTV\201010
Path_4=Z:\KTV\201010\tw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雙螢幕來回答,買一個一進二出的VGA分配器就可以解決了。拍賣找一下,不很貴。

雙螢幕是不同步,主畫面是選單點歌界面,副畫面是KTV的影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雙螢幕來回答,買一個一進二出的VGA分配器就可以解決了。拍賣找一下,不很貴。

用VGA 一分二 , 有辦法讓兩個螢幕各自操作 !! 一個點歌一個播歌畫面 ???

其實這方面並不難 , 只是我的機板設計的太機車 !!

我用另一台電腦 , 一個 DVI 轉 VGA (38元)  一本身的 VGA 就可以解決了 !!

网友D:
所以是用XP顯示中延伸桌面的功能,我看過板子了,如附件。
此板子的電視輸出僅支援S-Vide和Video輸出,保證解析度一定上不去的。而且一定只能同步顯示。
先天設計就是這樣,沒得改。
所以還是外加一片有Video或S-video輸出的pci顯卡,這樣可以解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歌手資料錯誤就直接更改或Microsoft Office Access 開SONG.MDB密碼:tmwcmgumbonqd
歌庫改好後記得去改檔 ...

[歌手資料錯誤就直接更改或Microsoft Office Access 開SONG.MDB密碼:tmwcmgumbonqd ]

是啊 !! 我是用這樣改 !! 但是代號是自己產生的 , 你沒辦法改咧 !!

我是不讓它記路徑 , 因為將來改動個磁碟什麼的 , 就要重新的改一次 !!會很麻煩 !!!

你能告訴我如何做 :

例如 : 假設 usb 是 G 碟 , 那我要加歌到指定的  d:\ktv , 那我要讓它能夠找 d:\ktv 而不是去找來源

的 G 碟  ???

要手動進入 jetktv.ini 改 (相對路徑歌曲搜尋路徑) 嗎 ???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歌手資料錯誤就直接更改或Microsoft Office Access 開SONG.MDB密碼:tmwcmgumbonqd ]

是啊 !! 我是用這 ...

照這圖做匯歌

匯歌是可勾選(複製到歌曲目錄)

或直接COPY到D:\KTV

.INI
Path_1=d:\KTV

ps:song.mdb是歌庫內只是相關敘述檔名只要(歌手_歌名_語系),任你修改,真正的是影片檔
代號是自己產生的 , 用改的會重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以是用XP顯示中延伸桌面的功能,我看過板子了,如附件。
此板子的電視輸出僅支援S-Vide和Video輸出,保證 ...

我研究的結果是 , 因為板子上是有 LVDS 的 , 但沒有插座 (省略掉了)  , 但設定成雙螢幕只能 LVDS 與 VGA

不能   vga 與 tv-out , 原本我是以為可以才會購買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照這圖做匯歌

匯歌是可勾選(複製到歌曲目錄)

是的 !!
我再試試看 !!!

不過我說的 [歌手資料] 你可以改看看 !!

是不能改的 !! 因為之前有些錯誤 !!

剩最後一筆的代號就是沒辦法改 !! 也就是說你若原本有 5 個歌手 , 你刪除了四個資料 !!

但剩下一個歌手的代號 , 你就是沒辦法改 , 例如 : 它可能是  4 黃 x x  你沒辦法改成 1 黃 x x

這並不影響播放 , 只是看起來怪怪的 !!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 !!
我再試試看 !!!

歌手的資料最好用歌曲管理編修

歌手的代號改沒意義,應該用jetconfig整理

歌編號項目

网友E:
這是我幫HERAN做的 液晶電視卡拉ok歌曲工具 原始版本

分析一下自己寫一下程式改一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歌手的資料最好用歌曲管理編修

是的 !!

我大概會用了 !!

謝謝你 !!!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是我幫HERAN做的 液晶電視卡拉ok歌曲工具 原始版本

分析一下自己寫一下程式改一改吧?

自己改 ???

沒學過這個 , 等我學會了 !

可能會是很久的事 !!

現成的先玩玩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