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同時存在xp win7

楼主(2012-03-28):
不知道有什麼方式

可以同時把xp跟win7的安裝檔放在usb隨身碟上嗎

目前只查到 用WinToFlash 方式

但只能選單一個

我需要 xp 跟 win7  的引導檔案

网友:
1.空間夠塞嗎?
2.你可以編輯內部開機檔
3.如果兩個塞一起,沒有做好引導檔案,開機會衝突

网友:
去咕狗大神,看有沒有你usb的量產程式
我用量產把16g的usb分成1個win7安裝碟、1個光碟機、1個隨身碟空間
不過xp我沒試過做成安裝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