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國際牌TC-29SF12畫面會不定時跑出來OSD菜單

楼主(2012-03-28):
求助PANASONIC CRT TV
MODE : TC-29SF12故障
故障情形
畫面會不定時跑出來OSD菜單
畫面與聲音皆正常
只是會沒多久就會出現OSD
然後設定就亂跑
請教這方面專家指引解決方法
與提供線路圖

网友:
按鍵也許短路漏電拆下換新看看

网友:
可能外殼有變形,
面板塑膠按鍵磨短一點,
以前碰過一拆外殼毛病就不見,
裝好外殼又三不五時出現.

楼主:
遙控器按鍵沒有問題,是電視機出現故障

网友:
引用 楼主:
遙控器按鍵沒有問題,是電視機出現故障

答非所問,看來您是沒能力維修,還是花錢請人代勞,免得小問題搞成大問題。

楼主:
謝謝~~了解
我再想辦法,拆看看按鍵是否有故障喔~~

网友:
電視機按鍵應該是有問題吧!!不是遙控器的按鍵~功力不夠,就付錢請人修吧!!:) ,我有台國際牌29吋CRT TV也是會這樣(沒在手邊),後來拆開電視把按鍵的排線拆掉,以後都只用遙控器控制,就都正常了

网友:
按鍵漏電   不然就是主電源開關漏電 teach式或開關式的開關~

楼主:
目前因為機器很重 , 需要家人幫忙,明天再來拆機
而且目前電源開關按鍵無法正常開機與開機,須直接拔除AC電源線
開機時需直插AC電源線,畫面不正常,然後須再一次電源開關按鍵
以下照片是之前拍攝ㄉ,暫時充當

感謝熱心網大幫忙,如需提供更詳細的照片,請詳述拍照的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因為機器很重 , 需要家人幫忙,明天再來拆機
而且目前電源開關按鍵無法正常開機與開機,須直接拔除AC ...

把(電視機上)按鍵全換掉(選台.聲音等...),
開關也換掉 (原本開關的焊接腳比較細,新買的可能比較粗,無法插入板子,此時需要把電路板鑽孔...)
如果不懂我說啥也沒關係...等你實際換的時候就知道...

PS:其他在主板上的焊點都補焊一下...畫面應該會比較亮麗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因為機器很重 , 需要家人幫忙,明天再來拆機
而且目前電源開關按鍵無法正常開機與開機,須直接拔除AC ...

目前電源開關按鍵無法正常開機與開機,須直接拔除AC電源線
開機時需直插AC電源線,畫面不正常,然後須再一次電源開關按鍵
..........您這一段敘述的問題是電源一次側有個Realy接點沾粘短路了的問題
Realy換了就好了!
標題問的問題...不定時跑出OSD...把面板的小按鍵全換掉就好了!
希望是軟的,讓您輕鬆完修~

网友:
PANASONIC TV的按鍵是分壓式,只要有1顆短路或是阻值異常就會這樣,而且電源鍵也跟選擇鍵串聯分壓,不能只檢查更換小顆的

小弟修過1台21吋 PANASONIC TV,症狀跟您一樣,您可以參考舊文

网友:
SW按鍵 OR程序 出問題 檢查 相關電路 與回復上貼片電容 電阻

楼主:
感謝各位網大提供建議
1.小弟目前先將電源開關與按鍵,使用電子活化劑清潔,
似乎好像以正常,可能持續要測機幾天看看,才能知道是否已正常

2.但是昨天有一個網友,建議提供我照片
指示可能是哪一個電容故障
之前曾看到文章
顯示器開機OSD功能表一直顯現,無法消去。
這種問題常見於使用時間比較久的顯示器,多是三四的顯示器。因為顯示器OSD功能表的控制按鍵使用不是矩陣掃描方式,而是電壓判斷方式。為了避免周圍環境中的干擾,在MCU的信號採樣端都焊接了一個瓷片電容。瓷片電容在使用幾年後或者因為周圍環境濕度過大時就會老化漏電,導致MCU的取樣電壓不准或飄移,也就出現上述的現象,不用按鍵就會出現OSD功能表,並且無法消除。這種故障排除需要懂些電路,找出MCU按鍵取樣電路中的抗干擾電容,用烙鐵把這個電容焊下來就可以了。不用買一個新的焊上去也行。

不知那位網友所指的是否如此,可否再提供是哪一個電容器呢?
以提供研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網大提供建議
1.小弟目前先將電源開關與按鍵,使用電子活化劑清潔,
似乎好像以正常,可能持續要測機 ...

不要用清潔劑清潔~一次更換~不然每拆一次就是工跟時間有點浪費時間

一次處理就好了  祝你好運

基本上這型出現OSD的問題都在這~我修國際CRT基本上遇到出現OSD亂跑都這問題~答案就在我之前回復文章裡

先更換主電源開關 跟SWITH 基本上90%以上可以排除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用清潔劑清潔~一次更換~不然每拆一次就是工跟時間有點浪費時間

一次處理就好了  祝你好運

謝謝您

基本上這是自己看的電視
我也不是專門修理
只是自己想學學而已
目前已確定正常OK

不知道哪位大大可提供我線路圖呢?

网友:
照這情形看來樓主可能沒有足夠的基本的電子知識,所以先進們才會建議你送修??
在這要線路圖,不太可能喔!!
尤其是傳統的CRT電視,這種機器會有很高的電壓,不會處理的不建議自行拆修,若是真的想學維修的話,建議基本功要先練起來,站內有不少提供基礎知識的貼文及書籍,個人雖然是本科系高職畢業,但是只學3年的基本功還是不夠的,本站也提供我不少學習的機會,雖然不足以讓我做到專業維修,但是至少基本的維修是可以勝任的??

相互勉勵!!

网友(2012-06-24):
依照你的描述應該有兩種問題
1:電源一插上就開機(電源12V繼電器壞了)
2:功能表亂顯示(面板按鍵漏電,全部換掉,一顆都不留)
3:不用線路圖了!

网友:
這位請你不要生氣你只要把電視上的按鍵全部換掉不用花到200圓就好了!跟遙控器無關唷~

网友:
這台有重低音....須直接拔除AC電源線(12v Realy NG)
jackhiphop高手 已經告訴你SW NG
修過也是如此

网友:
1.不定時出現OSD選單: 電源聲音頻道等按鍵全部換新
2.關機時如畫面還在,但無聲音: 把12V繼電器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