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技嘉NX8500GT/256/pci-e過電不顯維修

楼主(2012-03-28):
又是一片技嘉8500GT/256mb的故障顯示卡,狀況是無畫面....風扇也不轉..

看看背面..夭壽喔,掉件還真多~~貼片電容算算大概有8~9個.貼片電感也有一個..還有一個不知道的二
極體,不曉得原使用者是怎麼用的,怎會撞成這般??

散熱器拆下來~~又是那種"黑心"散熱膏..超難處理的東東~~~

那個二極體其實我也不知它詳細編號,只是手上有技嘉的顯卡,拿來對照而已..把缺的零件補上,那種小
的..小到很難焊的貼片電容我就沒補了..但是..在pci-e金手指上的那16對小電容一定要補,不補的話
可能有些訊號會不見,造成不開機...

有了...開機有畫面了...BUT,BUT...風扇還是不轉~~,有空找另外找大一點6x6的風扇來換...

网友A:
您真有耐心

尤其是還有連焊點也都脫落的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真有耐心

尤其是還有連焊點也都脫落的電容

哪裡...晚安大過獎了~~
一次掉那麼多..還真麻煩,晚上作業光線沒白天的亮,眼睛挺累的..

网友B:
那風扇沒壞
要在跑3D模式才會轉
您可以測甜甜圈或山豬馬克
它就會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風扇沒壞
要在跑3D模式才會轉
您可以測甜甜圈或山豬馬克

啊~~
是這樣嗎!?小弟孤陋寡聞了...有空來試試,感謝告知

网友:
這要不是客戶故障亂丟造成  就是回收品獎勵吧...真是厲害  還是給它修好了

网友:
掉這麼多小貼片要補起來真的很耗眼力,所以買個帶燈放大鏡是一定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風扇沒壞
要在跑3D模式才會轉
您可以測甜甜圈或山豬馬克

太厲害了,這個也知道

去技嘉的網站找了一下FAQ
http://www.gigabyte.tw/support-downloads/faq-page.aspx?fid=1023
這篇有提到如果要讓風扇恆轉的話,請下載連結的VGA BIOS

不過........看了一下,下方備註提到只適用LOT NO 倒數第二個字是A或B的
但.......john_avatar大這張的LOT NO 倒數第二個英文字是C,應該不適用

楼主:
這片顯卡試用幾天下來的結果...起初是玩遊戲會當...到最後還是出現雪花囉~~
算了..當零件板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片顯卡試用幾天下來的結果...起初是玩遊戲會當...到最後還是出現雪花囉~~
算了..當零件板用了~~ ...

我覺得可能是原使用者長期開機,又怕散熱不良,把主機殼大開,但是玩遊戲玩到抓狂就猛踢主機,踢個正著~
你可以試著重作BGA!

网友C:
8500的卡我碰到的全都掛..
這片我也有...
現在碰到8系列的卡直接跳過~

网友D:
引用 网友C:
8500的卡我碰到的全都掛..
這片我也有...
現在碰到8系列的卡直接跳過~

我跟大大一樣,8500系列全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跟大大一樣,8500系列全掛

我的經驗是7系列的會有些小部份..
9系列的問題很少..
就是8系列的一堆問題..
所以只要有人拿8系列的來..
不用考慮,直接叫他換..
尤其是8500GT..回去用7300GT還比較妥當~

网友E:
看起來有些貼片電容並不是撞掉的~是被腐蝕掉的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您還真有耐心,把阻礙資訊發展發揮到淋離盡至!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看起來有些貼片電容並不是撞掉的~是被腐蝕掉的

好奇請問 為什麼會腐蝕?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奇請問 為什麼會腐蝕?

因為不是電容漏液造成的所以應該是環境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奇請問 為什麼會腐蝕?

這...應該不是腐蝕,按原廠"專業維修"的說法...應是"嚴重氧化"~~

网友(2012-06-27):
超細心的大大!!

网友:
感謝大大的分享

网友(2012-08-27):
恭喜完修 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