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有人送修過DM-3000的電表嗎?

楼主(2012-03-29):
如圖

不知道這樣維修要多少??  還是建議買新的?

网友:
這樣也還可以用吧...
我朋友跟我借電表..給我轉ac..表針用在電流洞...量220...
回來gmd跟a洞都 熔化了...我修一修也還在使用..

查了一下這台 新的315元...這樣的單價可能沒人在修了

网友A:
外殼的問題不影響功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殼的問題不影響功能吧!!

會導致 接觸不良..

网友:
接觸不良..拆了他...
想一想..他是那裡在接觸的
為何會接觸不良..想到問題點後
動手用一下..10分鐘內就內修了

不是不跟你說問題在那裡...
而是希望你自己去想出問題在那裡
這樣對你會比較有幫助.....

网友:
便宜電表沒人在維修...
光送回原廠的來回運費...
都可以在買一台了吧...

接觸不良???
都會買電表使用..怎麼不拆了他...簡單的處理一下就好了
這東西接觸不良..比你拿電表檢修電路還簡單好幾倍..
就算不想拆..錶筆的頭處理一下~~也不是多模困難的事情..

网友:
把裂開的部分整圈磨掉就好了,不然把探棒直接焊在接點上,再從原來的接觸孔穿出來也行阿@@!!
東西是死的,人是活的,不要太侷限於完美,有時好的維修不是在恢復原貌,是要恢復它的功能!!

楼主:
了解...拆開後的確可解決...感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