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各位大大 T420HW04 V0 要用那塊的高壓板型號

楼主(2012-03-29):
請教各位大大 T420HW04 V0 要用那塊的高壓板型號

网友:
燈數燈口大小一樣就可以替用了,還有要注意板子大小

网友:
還要注意高壓板對應多大尺寸面板!

网友:
大大,,,,,,,,  高壓板, 有沒有分 " 幾瓦幾安培 " , ~~~~~~

网友:
既然已拆開電視知道這塊面板型號資料,那就順便拆高壓板的外蓋就知道編號了。
或是拍照把PCB上的編號PO上來,大家一起找,應該有很多適用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