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不要考慮精簡一點的表達方式

楼主(2012-03-29):
最近開了一個電子零件買賣的版,當然很好。

不過篇幅一直增加可能不若整合在一篇來得方便查閱。

就像我整理的那一篇「新手指引」,雖然一大篇很長,連我也有點想拆解成數篇。
但為便利性考量,仍以整合在一起的一篇為主。

如果一個零件就一篇,試想如果有二、三十個零件,那查閱個二、三十次起來好像也不夠簡便。
不如樣數不變,把篇數減少,這樣會更方便吧!

貼文標題可以簡化成「LCD燈管、顯卡記憶體、Diode、高壓板」之類的簡述。

网友A:
你好!首先謝謝你的建議,我稍解釋一下我的想法。
如果是以考量閱讀的便利性,的確是依你所說的方式比較好,但是我的考量點是在關鍵字上。
以前幾天我貼上的DARFON V183 4H.V1838.241 /G1. 全新AUO 37吋 20燈液晶電視高壓板為例,我相信裡面的關鍵字不管怎麼組合,那怕是只用料號V183 4H.V1838.241 /G1.我都會在Google的第一頁上,甚到是第一名,這樣的曝光度才有用。
如果我把相關的都放在一頁,那就受限每篇只有一個Title、一個keywords及一個description可以使用,這對於SEO是非常吃虧的。
貼文的標題就是該篇的Title,對於搜尋引擎來說,它是整篇裡最重要的東西,一旦簡化就可能失去最大的武器了。
能夠做的就是做分類標籤,例如︰面板、高壓板、電源板.......,只要發帖時分門別類分好,那按下面板標籤時,就會列出所有跟面板相關的商品,目前我想到的是這樣了。

有其它好點子別忘了跟我提出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首先謝謝你的建議,我稍解釋一下我的想法。
如果是以考量閱讀的便利性,的確是依你所說的方式比較好 ...

那就除每一頁單項零件的帖子之外,再整合一篇連結的精簡總整理文。
單項零件的帖子貼完就讓它慢慢沉下去,廣告效果仍在,但想看或已經知道的人可以直接看總整理文而已。

總整理文可以置頂,單項零件的廣告文就不用管它。因為它只是提供廣告效果再連結過來。
以一篇總整理文當核心,目的達到,簡便也有。

(就像我的整理文一樣。不過不同的是,總整理文只是提供讓單項帖連結進來,總整理文不必連結出去。因為內容沒有那麼多,內容直接寫進總整理文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就除每一頁單項零件的帖子之外,再整合一篇連結的精簡總整理文。
單項零件的帖子貼完就讓它慢慢沉下去 ...

我把分類標籤做好了,先這樣看看是否比較不那麼麻煩。
你提出可以像你一樣再另外做一篇整理文是可行的,我做關鍵字是給搜尋引擎看的,整理文是給人看的,這個工作就留給朋友自己想辦法了,如果是以後開放張貼時,就請張貼的人自己做一張整理文。
不知你認為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把分類標籤做好了,先這樣看看是否比較不那麼麻煩。
你提出可以像你一樣再另外做一篇整理文是可行的, ...

電子零件太多了,如果像拍賣這樣,看一件就要點來點去也真是麻煩。

賣雜物、小物,單一購買出貨點以一人一篇精簡文為佳。單項歸單項、分類歸分類、總整理歸總整理,各有其功用沒什麼不好。

(我只是考慮到我要買時會遇上的不方便)

楼主:
版上做電子的人很多,身邊這種零件、小物都一大堆。
因為東西很雜,如果能做成這樣,才能方便買也方便賣。

如果用搜尋找到了,買一個零件花幾十元運費也會不想買。再則,有整理文說不定同一賣家剛好有其他想買的,運費相同之下也會增加購買意願。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上做電子的人很多,身邊這種零件、小物都一大堆。
因為東西很雜,如果能做成這樣,才能方便買也方便賣。

的確是這樣!

网友:
也許大哥您可以再發一篇整理文,作個連結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