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產品] DLink DES-1105 電感詢問

楼主(2012-03-29):
今天去回收 廢鐵 剛好看到 檢回來 加減用 雖然一台現在很便宜~
圖片上的 電感 被怪手壓壞了..
DLINK 的東西應該很勇~...
電感 這種壞了 要如何代換~..?

网友:
可以由看銅線線徑,以及繞幾圈,以及中間包繞的蕊心材質...來分辨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7%9A%E5%9C%88

网友:
先查一下是否為線性降壓電路架構。

楼主:
線性降壓電路~~~老大 我不懂拉 `只知道 ~他吃~AV 9V 1A
8腳的 是 AP34063
  電感 - D8N SS14
看 AP34063  DATESHEET 裡頭是接 1.0uH..
如果代用的話 ~一定要 找一樣的阿1.0 UH阿 ~還是可以隨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線性降壓電路~~~老大 我不懂拉 `只知道 ~他吃~AV 9V 1A
8腳的 是 AP34063
  電感 - D8N SS14

是不是降壓模式 可以由pin5的分壓電阻值設定來看

電感繞那麼多圈 不應該只有1uH

可以查主IC的datasheet看電壓需求 若是5V 那應該是100u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