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路灌膠--要怎麼維修除膠?

楼主(2012-03-29):
5cm x 3cm x5cm的盒子裏面電路壞了,但裏面全灌滿白色不透明堅硬的物質(塑膠 or環氧劑),網路上查了一下可用甲醇之類溶掉,不然就是噴金鋼砂用物理的方式磨掉。我另想過用噴火器燒 or 用刀頭烙鐵去切。
特殊溶劑肯定很難取得,我上述提到的方法,哪個較可行?不然日常生活有更好的方法嗎?
感謝各位告知

网友:
之前有拆過機車 CDI,拆來拆去都拆不掉,狠心用鐵鎚伺候,結果爆開的時候電路版也一起裂為兩半~~應該很難一一去除吧。

网友A:
灌膠的終極目的就是不讓你拆修,當年在公司某專利產品也曾 "奉命" 幹過這種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灌膠的終極目的就是不讓你拆修,當年在公司某專利產品也曾 "奉命" 幹過這種事! ...

我當初還以為是為了散熱呢~

网友:
我是用尖嘴鉗+斜口鉗連帶一字起子慢慢挖~

网友:
如果實在非修不可的話.............先用美工刀割去好割的部份,再用剪指甲的剪刀修邊。

网友:
我的經驗是用細口熱風槍邊吹邊挖還不難去除

网友:
那應該都是環氧樹脂,很硬

网友:
丙酮,以不融化之密閉容器浸泡多天可使其軟化再來剝離。

楼主:
丙酮,我想去路上有賣油漆的五金行買
1、那丁酮效果會更好嗎?其它甲苯或有無溶劑是溶解的更好選擇?
2、那一般dip ic要溶解外表是用什麼溶劑?dip的二極體也可用丙酮溶解嗎?
謝謝各位告知

网友:
IC外面那層黑黑的是環氧樹酯~因為是加熱固化後的所以用丙酮溶不掉未加熱前的粉末則可以溶掉

网友:
熱風槍一邊加熱一邊挖,不過要有耐心,單劑一般常溫所灌膠比較好挖,若是AB兩劑型一般常溫灌膠,就會很難挖
也就是分主劑與硬化劑,融合使用還有一種真空混合真空灌膠勸你別用,因為跟本沒機會非常之硬一般使用與高壓包重點是要隔絕空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