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A 4V 電流感測器,不知有沒人知道如何檢測好壞? (已有解答!)

楼主(2012-03-29):
15A 4V 電流感測器,不知有沒人知道如何檢測好壞?
目前有他接線圖,也知道他功能,但是不知要如何檢測元件好壞! 請各位幫個忙了 感謝!

以下是他圖片

他功能是當15A輸入時能轉換成4V輸出!

粗的腳是電流的腳2PIN,細的一共4PIN 有+15V 地  -15V 輸出腳!

雖然沒有確切的說明書但是網路上有找到類似的原件,我想接法應該差不多!

此原件名稱為        霍爾電流感測器

圖是網路上找的,我的怕會拍的不好! 網路的比較清楚!

网友:
只能實際給它電流去測好壞了.
給它1A ,輸出應該會有4V/15=0.267V

楼主:
恩我也是這麼想,我猜我那顆是壞掉的,因為不管我怎輸入電流,他都是輸出13.5V! 沒電流給他,他還是輸出13.5V!
所以才會來詢問看看,看有無其他解答!

网友A:
??沒電流!還會有13.5???????
你怎樣接的!願意拍上來看嗎~

我真好奇

楼主:
有接+15V和-15V和地 然後輸出接電表,目前手上沒電源供應器,有機會就貼上來,不過應該得下下禮拜了!
電表接輸出和地,電流部分用電源供應器,他接起來時等於短接,可以產生電流,把電流轉為0就沒電流輸入!
電源供應器短路時可調電流大小,SY-15本身粗的腳,只要把電源供應器接上,有加電壓,即可調整電流大小!
目前只能先口述! 我目前家裡沒設備能測!

我是用7815和7915自己製作1個電源供應器,然後加上專門的電源供應器一起用,才能同時給電壓和電流的!
不過其實那個專門的電源供應器,其實也就是一般實驗用的電源供應器而已,我看那台也頂多輸出3A電流,也沒機會輸出15A!

网友B:
幾個想法 交流一下

1. AC電流
   利用一顆電容 充放電之電流   較大容量 如 1000~2200  uF / 35~50V(耐壓視電源供應而定)
    實驗用的電源供應器 加個100歐姆 對電容限流充電(未細算 不過應該1秒內即可充電完成)
    拿這顆電容 對[SY-15本身粗的腳 ] 做短路放電,放電之電流應該不小...可以先用 100 uF 先試
     (  短路放電 ,會使ON-OFF接觸點 燒融 ,
         [SY-15粗腳 ] 拉線出來 , 去碰觸短路電容 ,  就不會燒融[SY-15粗腳 ]  )

2. PC POWER ATX  ==> 主機板     DC電流不小

3.  [.....目前有他接線圖,......細的一共4PIN 有+15V 地  -15V 輸出腳! ......不管怎輸入電流,輸出13.5V...]

   ..你若是確定接線沒錯的話 [ +15V / 地  / -15V / 輸出 ]   應該是壞了

网友C:
這個不知道該怎麼說才好
一般這類霍爾偵測,除了+-15v輸入外,在輸出端要加上作為負載用的電阻
同樣的工作電流在輸出電壓端會因負載阻值不同而產生不同電壓值
這個作為電壓值範圍的負載阻值則依使用者的需求範圍去作調整
詳細一點的部份則請參考模阻本身的資料
沒加負載只有+15v輸出有的模組本身是正常的,單純opa的開路輸出

网友D:
接好電源正負電壓 !!

另一組電源接上粗腳再串上一個燈泡  , 應該就可以檢測出來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個不知道該怎麼說才好
一般這類霍爾偵測,除了+-15v輸入外,在輸出端要加上作為負載用的電阻
同樣的工作電 ...

了解了! 原來是沒負載只接3用電表測所以才會13.5V也就是他功能其實也正確!
不知有沒比較簡單的檢測方法,能確定他的好壞;他好像不能只靠加電流 和+-15V 和地來得知好壞,要得知他的好壞還得加負載,不過負載不知該加多大,會量出多少電壓?
我其實也沒有他的詳細說明,網路上只看到類似零件的接腳圖,他的接法是差不多,但並沒找到詳細說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好電源正負電壓 !!

另一組電源接上粗腳再串上一個燈泡  , 應該就可以檢測出來了 !!!

不用加電流,直接給他+-15V和地,然後輸出和地接燈泡嗎?

燈泡不知LED能不能承受15V,還是有什麼燈泡能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幾個想法 交流一下

1. AC電流

謝謝您提供的意見! 我會參考下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了解了! 原來是沒負載只接3用電表測所以才會13.5V也就是他功能其實也正確!
不知有沒比較簡單的檢測方法, ...

這類的電流感測器,大都和下列這類的差不多
在里面可以看到vout腳要加上負載電阻,可以100歐姆到10k都可以,
在其OPA的輸出時,輸出電流在負載電阻上會產生電壓
一般的變壓器是初級電壓轉成次級電壓
這種霍爾元件你就想成是初級電流轉成次級電流
不同的是要有負載電阻才能輸出成電壓
例如測量電流為4A時,負載電阻為10K,輸出電壓為4V
那麼實際上的輸出電流值只有0.4mA,
那麼如果偵測通過的電流只有0.5A時,那麼輸出的電流值只有50uA
乘上10k,輸出應該只有0.5v,
為什麼負載電阻會有範圍選擇,那是因為後端如果是接ADC之類時
可以作ADC的輸入範圍變化,而+-15V的電壓是為了模組內的OPA使用
一般測試可以由0.1A-1A內看輸出是否電壓變化正常即可,參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類的電流感測器,大都和下列這類的差不多

在里面可以看到vout腳要加上負載電阻,可以100歐姆到10k都可以 ...

感謝您提供如此精要的重點整理,我知道該如何檢測這顆元件的好壞了!
下下禮拜會去拿設備和零件測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電流!還會有13.5???????
你怎樣接的!願意拍上來看嗎~

對了原本說要拍照不過我沒拍了,我有另外買一顆來試,確定沒加電流這種霍爾零件的話正常應該0.xv才是正確的,而當電流提升,測到的電壓也會提升,反之亦然,電流下降時,測到電壓也會下降,所以我確定我測到的13.5v是壞掉的,因為這零件是拆以前別人用過的,所以壞掉也是正常的,也謝謝你來幫我回答。

网友E:
霍爾???

請參考我們之前玩的東西
http://bbs.pigoo.com/thread-22063-1-1.html  legion大的原創作品
http://bbs.pigoo.com/thread-31556-1-1.html  我畫的電路圖~~後來沒時間改良..就一直卡在這了

這裡面有霍爾元件的應用.還有相關的完整討論

楼主:
引用 网友E:
霍爾???

請參考我們之前玩的東西

謝謝順興大的回答,我可以參考著來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