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主機板(GA-8IPE775-G)CPU 溫度過高

楼主(2012-03-29):
請問各位大大:
   風扇正常,接觸面正常.
   一開機,進入BIOS CPU溫度,持續增加到(78~79度間)

网友:
你可以附上圖片嗎?
你的風扇轉速有足夠嗎? 可以進BIOS看看

网友:
檢查一下CPU散熱器是不是被灰塵遮蓋,造成散熱不良~~
wooden大有實例可參考,站內搜尋"家有寵物"...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已找到原因了,散熱膏沒有塗的關係

网友:
又一樁烏龍!! @@"

网友(2012-05-11):
CPU旁MOS附近的空焊電容位置(CPU供電模組),如自行補上
或是更換uf值更高的電容,也會造成CPU溫度暴升.....
478跟775腳位都有實驗過,不解其升溫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