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路攝影機品牌查詢

楼主(2012-03-30):
what is this webcam and model

what is this webcam and model

這是改過機的網路攝影機, 忘記了品牌和找不到驅動程式, 因為換了電腦

請問有用過朋友, 可否提供品牌, 讓俺可以下載驅動程式呢.

買了大該1-2年

网友A:
建議可以拆開看看內部有沒有驅動晶片的型號,常遇見美容用皮膚檢測儀大概就是類似此類但是價格高很多倍的東西,原廠驅動與作業系統不相容或是裝置異常時,我都是拆機找晶片型號~通常韓國的皮膚檢測儀都用松瀚科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議可以拆開看看內部有沒有驅動晶片的型號,常遇見美容用皮膚檢測儀大概就是類似此類但是價格高很多倍的東 ...

好建議, 拆了結果是貼牌的

IC 是這個 VIMICRO, VC0334, 沒有 DATASHEET 提供

http://www.vimicro.com/english/product/d_vc0334.htm

出品是這家 WEB-690, 應用軟體也是貼牌的, 沒有完備

http://support.intopic.com.tw/

可是驅動結果是 一家叫 Sirius, 網路上沒資料

Intopic live cam 690

Intopic live cam 690

另外想請教, 美容用皮膚檢測儀, 大概價位多少呢....

俺希望用來拍礦物的晶相, 可是一般網路攝影機鏡頭倍數不高, 調到超微距(2-3mm) 後, 光源被鏡頭阻擋, 拍出來效果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建議, 拆了結果是貼牌的

IC 是這個 VIMICRO, VC0334, 沒有 DATASHEET 提供

根據您提供的網址http://www.vimicro.com/english/product/d_vc0334.htm
請參考網頁最後,driver download,應該沒錯就是他了~
應用軟體部份,如果不需要特別的應用例如在圖片上用比例尺之類的,其實直接用windows內建的即可。

皮膚(毛髮)檢測儀,便宜到貴死人都有,但是構造都很像,通常重點項目在搭配之分析軟體。國內廠商upmost有出類似之usb放大鏡,可以參考看看(upmost),光源被阻擋是因為led燈裝設位置關係,通常皮膚檢測儀是鏡頭內建光源,然後貼緊皮膚拍攝,類似之前站內團購之usb放大鏡的構造與操作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