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室內機的風有時吹有時不吹...

楼主(2012-03-30):
室內機的風有時吹有時不吹...家裡的2台冷氣都是同時間安裝的.現在狀況是室內機的風扇時轉時不轉

有時候開機咻咻叫...但是等到風向葉片定位後風扇就靜瞧瞧了...真的很冏...

溫度降到一擺還冒煙...但是就是很熱...我有用手去轉動那風扇過...有時有用有時會轉但是還是轉很慢...

慢到都來不急把冷空氣吹出來...

外觀1

外觀1

外觀2

外觀2

外觀3

外觀3

我想要自己修...版上的神人解救我吧...

快要熱天囉~~~想要搞好它^.^

給我個思路吧....OrZ

网友A:
會不會是卡住-----------------------軸承
或是馬達電容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會不會是卡住-----------------------軸承
或是馬達電容故障

卡住我有想過但是應該是先排除

我還沒拆開我有也是在想不是啟動動容之類的壞了...

家裡2台都是這樣...一定是裡面有個零件是瑕疵品...T.T

主機板?啟動電容?.....

网友:
RE.我有用手去轉動那風扇過...有時有用有時會轉但是還是轉很慢
既然用手助跑了,感覺好像是馬達的問題,若送電正常,那機板應該可排除

网友:
會不會開到除溼
不然兩台同時壞不太可能

楼主:
沒有開到除濕唷^^

真的...2台狀況都是一樣...好冏...

网友:
建議將室內機控制基板拆下重新補焊
重點在繼電器接腳和單晶片的每一隻腳
未拆之前請先拍照每條線接哪裡,記得要先斷電

网友B:
送風馬達啟動電容先查看看~

网友:
應該是送風馬達啟動電容 容量不足 此電容應該在機板上 約1-2uf/450v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送風馬達啟動電容先查看看~

+1

之前有修過.........
別的機型...
要拆控制盒...不好拆......

网友:
電容要是焊在電路板上那可就是大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