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K-Lite Codec Pack 是否有支援 Win_2000 ??? [已解決]

楼主(2012-03-30):
看到網路上有載點 , 上面也有寫 作業系統 有支援 2000 XP .....

但是實際安裝在 win_2000 時 , 會出需要 win_ xp  sp2 以上版本 !!!

這 ..................  有沒有人遇過這種情形 !!

還是說 支援 2000 只是誤植 !!!

p.s  win 2000 sp4

网友A:
K-lite codec 用到7.x的版本,在載入字幕檔時,就遇到一堆莫名奇妙的小問題,字幕出不來
不知道是前面版本反安裝不完全還是啥原因...
後來我就改投Potplayer這種號稱內建解碼器的播放器的懷抱了
不過Potplayer載入跟結束...........頗慢

試試去抓Potplayer免安裝的版本來試看看?

网友B:
你需要安裝比較早期的版本
K-lite 3.95f
File name: klcodec395f.rar File size: 13.37 MB
如果也不行的話,試試看
Media Coder 0.6.0.3878
File name: MediaCoder-0.6.0.3878.rar File size: 16.95 MB

楼主:
引用 网友A:
K-lite codec 用到7.x的版本,在載入字幕檔時,就遇到一堆莫名奇妙的小問題,字幕出不來
不知道是前面版本反安 ...

因為要系統裝 win_2000

配合 jetKTV 所以只能用 media player ~~

或許我會裝別套 ktv 軟體 !! 目前在測試階段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需要安裝比較早期的版本
K-lite 3.95f
File name: klcodec395f.rar File size: 13.37 MB

剛下載第一個 klcodec395f 是可以使用 !!

不過不知是否設定問題 , 只能聲道有聲音 !!

另一個載點進不去 , 是否有限制一天只能下一次 ??

网友B:
1.是影像出不來只有聲音有出來嗎? 有聲無影
2.另一個載點應該需要等10分鐘才能下載

或者用GOM player,kmplayer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是影像出不來只有聲音有出來嗎? 有聲無影
2.另一個載點應該需要等10分鐘才能下載

MP4 的 只能單邊有聲音 !! (我用另一台 xp 的播過 可以 左 右 伴唱 人聲 )

FLV 的檔案還是無法播 !!!

晚一點上線再試 !!

网友:
引用 网友B:
1.是影像出不來只有聲音有出來嗎? 有聲無影
2.另一個載點應該需要等10分鐘才能下載

這兩套也是內建解碼的播放器
會跟potplayer的原因一樣
media player沒辦法調用

网友B:
1.單邊無聲=>更新音效卡驅動程式試試看
2.FLV解碼器 http://xiazai.zol.com.cn/detail/41/402770.s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單邊無聲=>更新音效卡驅動程式試試看
2.FLV解碼器 http://xiazai.zol.com.cn/detail/41/402770.shtml ...

我仔細聽 ~~ 單邊有聲音 , 但非常小聲 (不正常) !!

我再下另一個解碼器 試試 !!!

如果不行的話 , 再用 FLV 這個解碼器 !!

要是真的都不行 , 我看也只能改作業系統為 XP 了 !!

感謝你的回覆 !!

网友C:
我的win2000 sp2好像是用2.88版..
是沒有什麼問題...

這裡有2.5版到8.6版的完整版(full)都有...
http://www.filehippo.com/download_klite_codec_pack/history/

不過我是比較喜歡用標準版(standard)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win2000 sp2好像是用2.88版..
是沒有什麼問題...

我用了 3.95 可以安裝 ,  mp4 也可以撥 , 但是只有單聲道 , 另一邊有聲非常小 !!

8.6 版的沒辦法安裝 , 會直接跳出 需要 win_xp sp2 以上版本 !!!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了 3.95 可以安裝 ,  mp4 也可以撥 , 但是只有單聲道 , 另一邊有聲非常小 !!

8.6 版的沒辦法安裝 ,  ...

聲音小聲或是單邊在ffdshow內可以改..
我上面連結按前幾頁有很舊的版本..

很久沒碰這類東西了...
您試看看吧...

10幾年前的win98我就在用k-lite codec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聲音小聲或是單邊在ffdshow內可以改..
我上面連結按前幾頁有很舊的版本..

問題就是不知道哪一版最新 , 又有支援 win 2000 的 !!

有那麼多的版本真不知怎麼找 !!!

P.S 每個版本都有寫 支援 2000 !!

网友D:
說不定那是維護人員出新版本,懶的複製說明,直接複製貼上並做小更改,但是忘了改支援系統

楼主:
引用 网友A:
K-lite codec 用到7.x的版本,在載入字幕檔時,就遇到一堆莫名奇妙的小問題,字幕出不來
不知道是前面版本反安 ...

你裝終極解碼 , 就會有好幾套常用的 播放軟體 供你選擇 !!!

你說的 這個 軟體 也在其中 !!!

楼主:
問題已經解決了 !! ~~

安裝 6.08 或 7.00 版本 就可以了 !! 7.4  8.40  8.6 以上版本 確定不行 !!

另外 mp4 只能單邊的問題 , 是我自己耍白癡

忘了 !! 這組喇叭 上次 測試我的 卡拉ok 時被我燒壞了 !!

一直以為是解碼問題 !! 所以 搞了大烏龍 !!

感謝各位大大的幫助 !!

楼主:
引用 网友D:
說不定那是維護人員出新版本,懶的複製說明,直接複製貼上並做小更改,但是忘了改支援系統 ...

如果真的是這樣 , 那也太不負責任了 !!

雖然是免費的 , 但總不該如此草率 !!

或許 Win_2000 還需要下載什麼更新的也說不定 !!

話說 Win 2000  早已經被 微軟給遺棄了 !!!

所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真的是這樣 , 那也太不負責任了 !!

雖然是免費的 , 但總不該如此草率 !!

XP也要準備了,最近要注意看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