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車側柱斷裂靈異趴電龜

楼主(2012-03-30):
先聲明,不是偶趴的,不要打槍啦~
機車側柱踢久了,通常會在1趴那裡斷掉
新的副廠品,普通機車約1~200,高貴機車沒有副廠品,原廠3~400
很久之前偶的高貴機車花80趴過一次,那次是拆下來
這次是普通機車,因為太普通了,懶得換
今天剛好在路邊看到以前認識配管的師父
於是防礙機車產業發展,請他幫偶趴了好幾下
師父說要先拆電瓶
偶用起子機迅速拆下
師父也迅速趴好
趴完還麻煩他噴銀漆
油漆受熱還會冒泡呢

另外一個角度

經過小弟仔細端詳
赫然發現一顆貓科動物的頭像
不曉得寶傑有什麼看法?

嚇得偶再重拍一張

打閃光燈,好像只是巧合吧n_045|

网友A:
我有 趴 過 機車的龍骨 !!

不過最後有一次騎剛出門 , 就斷掉了 !!

只好把機車給報廢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 趴 過 機車的龍骨 !!

不過最後有一次騎剛出門 , 就斷掉了 !!

如果銹得太嚴重
受趴物之一方會太薄不利電焊
宜補上一大塊鐵片增加受趴範圍
受力時也比較分散

网友B:
大大~~
那個應該是側柱吧...
我沒記錯的話,
話說十幾年前我也在騎樓下拿著手電筒自已買來換,
還被警察關心了一下...(有人去報警吧~)
側柱沒事上點黄油比較不容易踢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銹得太嚴重
受趴物之一方會太薄不利電焊
宜補上一大塊鐵片增加受趴範圍

自己 趴 才知道 原來 龍骨的鐵皮真的很薄  !!

我用 Co2 的焊接 , 有加 兩條鐵條加強 !!

讓我撐了一年多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大~~
那個應該是側柱吧...
我沒記錯的話,

感謝您~已更正

自己換的重點是要拿隻起子
把彈簧撐長然後使力滑進去卡住那兒~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 趴 才知道 原來 龍骨的鐵皮真的很薄  !!

我用 Co2 的焊接 , 有加 兩條鐵條加強 !!

有的店看見鐵板太薄
直接就說不能焊了
省事

說到偷工減料
上次偶的汽車油門偶爾會卡卡
保養廠一看......現在品質是怎樣?腳踏那支竟然歪偏了
用手扳正幫您修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的店看見鐵板太薄
直接就說不能焊了
省事

沒看你不知道 !! 真的很薄 !!

油門踏板 卡卡 那實在粉危險 !!

這樣也能偷  Orz !!

网友C:
REX 大...
               我發現兩件事 好像都跟[黃金右腳]有關係n_037|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看你不知道 !! 真的很薄 !!

油門踏板 卡卡 那實在粉危險 !!

實在讓人氣憤
上次被偶發現1.6L車種冷氣進氣沒有過濾器
這次是踏板連桿薄鐵片
面對這麼有心機的車商
小弟只好公佈一下
三菱真是好樣的n_068|

楼主:
引用 网友C:
REX 大...
               我發現兩件事 好像都跟[黃金右腳]有關係

機車大部份都直接坐上去
然後左腳去勾起側柱
這樣也會斷真是氣......

网友D:
通常會有人牽車來補焊排氣管裂痕
或是像雷大這樣的側柱
不過管身真的是很薄
通常我會用氬焊加不鏽鋼補條焊
而不用電焊
用電焊不降電的話
一不小心會越補越大洞n_136|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通常會有人牽車來補焊排氣管裂痕
或是像雷大這樣的側柱
不過管身真的是很薄

難怪師父點放點放的焊
說起排氣管
忽然想起
好像也破了
只是沒有很大聲
就先將就將就了

网友E:
這玩意兒我從沒用過....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玩意兒我從沒用過....

瞭解瞭解
a471大都開四輪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瞭解瞭解
a471大都開四輪的~

不是耶,如果有小朋友的話,就不能用側停的,得乖乖的踩那個腳架停正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是耶,如果有小朋友的話,就不能用側停的,得乖乖的踩那個腳架停正   ...

要不然,可能會被小朋友騎走n_118|

网友G:
引用 楼主:
實在讓人氣憤
上次被偶發現1.6L車種冷氣進氣沒有過濾器
這次是踏板連桿薄鐵片

對啊,真的沒過濾網說~打算等十年滿,髒一點時直接連蒸發器一起拆下洗
我踏板是沒踩歪過,但是選檔桿連接變速箱的鐵線居然在3w公里時就斷了(汗
話說我冷氣的蒸發器上的排水管居然斷掉,害我整個車子裡都水。
原廠居然說那沒保固,叫我整組蒸發器換掉。後來我直接用矽膠塞粗橡皮管進去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對啊,真的沒過濾網說~打算等十年滿,髒一點時直接連蒸發器一起拆下洗
我踏板是沒踩歪過,但是選檔桿連接 ...

小弟還遇到後行李箱蓋膠條密封不良
備胎槽可以養金魚
走走停停間還聽得到波浪聲
後座地板常常濕答答

說真的,除了動力尚可
小毛病還真不少

网友E:
不管有沒有小孩,側架本都不該用,因為不安全.....
中央車架才能穩穩架好車子.......保護自己也保護他人
上百公斤機車都騎得動了,架好車子應該不困難吧?

轎車冷氣系統沒有蒸發器空氣濾網很容易搞壞蒸發器,
要是可以外加最好弄上.....

我車是做了上萬輛,可是我自己的那台還在工廠沒下線,
哪天等我發了再牽回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小弟還遇到後行李箱蓋膠條密封不良
備胎槽可以養金魚
走走停停間還聽得到波浪聲

.............

雷大去魚港的市場買魚免煩惱了

別人還要花錢買保麗龍箱裝魚保鮮

您可以直接買活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管有沒有小孩,側架本都不該用,因為不安全.....
中央車架才能穩穩架好車子.......保護自己也保護他人
上 ...

真的沒濾網
沒圖沒真相

楼主:
引用 网友F:
.............

雷大去魚港的市場買魚免煩惱了

神奇的是
備胎槽底
竟然有顆大螺絲
鬆開可以排水n_155|

网友E:
你要是找的到料就裝上去吧.....有濾網蒸發器比較不容易髒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要是找的到料就裝上去吧.....有濾網蒸發器比較不容易髒

材料lum99大是有幫偶找到一個框
把它包上濾紙就可以
不過裝上前
要用美工刀把那個封印的塑膠殼切開
怕切得不美
遲遲不敢動工......

网友H:
由照片看來,很明險是一頭右眼還流著血的母獅.
這是不是代表著,辛巴的媽在打鬥過程中遭對手所傷就不得而知囉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由照片看來,很明險是一頭右眼還流著血的母獅.
這是不是代表著,辛巴的媽在打鬥過程中遭對手所傷就不得而知囉 ...

偶本來怕之前壓過小狗小貓
獅子就比較"罕"
但是開閃光燈拍照後,就寬心多了

网友I:
之前豪邁/迪爵會斷下段車架(變水上機車),也是除了原本的車架焊接外還加上強化用支架

楼主:
引用 网友I:
之前豪邁/迪爵會斷下段車架(變水上機車),也是除了原本的車架焊接外還加上強化用支架 ...

狼大怎麼這麼好眼力
看側柱就知道是豪邁/迪爵車系

這種車種,能耐騎乘多年還是沒什麼毛病
最後就只會從金屬部份開始壞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材料lum99大是有幫偶找到一個框
把它包上濾紙就可以
不過裝上前

原廠表示他們有幫人代工裝濾網,方法是拿美工刀割完,旁邊挖幾個小洞,用束帶固定濾網......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原廠表示他們有幫人代工裝濾網,方法是拿美工刀割完,旁邊挖幾個小洞,用束帶固定濾網......  ...

如果濾網框完整
割開之後
應該直接鎖螺絲就好
不必綁束帶

网友G:
引用 楼主:
如果濾網框完整
割開之後
應該直接鎖螺絲就好

原廠說這批的比較不一樣,鎖不上去。他們只能拿3m的剪完幫你固定一下
第一代的姑婆lancer,有天窗數位溫控的靜音版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原廠說這批的比較不一樣,鎖不上去。他們只能拿3m的剪完幫你固定一下
第一代的姑婆lancer,有 ...

啊呀!原諒小弟眼殘
小弟誤以為那個框要綁束帶固定在其他塑件上
濾紙應該是如您所說的處理沒錯